关于BLDC电流控制环的问题

楼主(2015-10-30):
  各位同志,关于BLDC电流环控制有一点疑问,请教一下各位!

  BLDC的换向是三相六拍的,也就说根据HALL反馈的位置,进行强制电子换向,换向的时间间隔决定了电机的转速,那么此时电流控制环路,是如何实现的呢?

网友:
换相是被动的,影响速度的是PWM输出

网友A:
速度是由动力提供和负载消耗 决定的。。。

网友:
ST有应用笔记,专治电流调节有特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速度是由动力提供和负载消耗 决定的。。。

  huangqi412
  请问是什么意思?  三相六排难道不是控制的速度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uangqi412
  请问是什么意思?  三相六排难道不是控制的速度?

你开个汽车  踩油门决定给的力大小   运多少东西决定负载大小。喷油点火燃烧按照转速节拍的节奏进行。   谁决定你超速被罚款?      难道你想改变车速靠的是改变节奏?        节奏是被动,  踩油门和运货物才是主动。。。   一个是结果,一个是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开个汽车  踩油门决定给的力大小   运多少东西决定负载大小。喷油点火燃烧按照转速节拍的节 ...

  huangqi412,感谢回复!
  发动机转速越高,力矩下降,而且发动机应该只能力矩控制,感觉跟BLDC还是有点不一样!您说的喷油点火燃烧按速度节拍进行,可是在BLDC上,比如开环运行,强制按照三相六拍的节奏进行换向,
强制换向的时间间隔,我想应该是改变的BLDC的转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