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可否在运动中改变目标位置?

楼主(2015-10-31):
对伺服控制系统还有数控机床这类系统不熟悉,我想问,就是在这类系统中,能不能在机器运动的过程中去改变目标位置,让机器改变运动方式朝新目标移动?而不是运动到当前目标位置后停止,在朝新目标运动。以前我也问过厂里操作机床的,他好像说是不行,为什么不行呢?如果普遍的机床都不能这样干,那国外有没有这种功能点到机床?

网友:
伺服只是执行器件,往哪去只听控制器的。如果你用台达10MC控制器,可以用一个定位指令中前当前正在执行的定位指令

网友A:
可以,采用速度模式的话位置由你控制器决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采用速度模式的话位置由你控制器决定

伺服不是在速度模式下扭矩与位置不可控吗?
在位置模式下,速度与扭矩不可控
转矩模式下速度与位置不可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采用速度模式的话位置由你控制器决定

我研究了一下,如果在速度模式下,位置是不可控的~好像~因为速度模式下只用到三环中的两环:速度和电流环,
如果是在位置模式下,位置可控,速度好像也是可控的~只不过“位置可控”这个到底是怎么理解的?是有条件限制吗?比如必须执行完当前指令后可控,还是在任意时刻可控?

网友(2016-02-22):
引用 楼主:
我研究了一下,如果在速度模式下,位置是不可控的~好像~因为速度模式下只用到三环中的两环:速度和电流环 ...

这个跟每种伺服驱动器的设计有关,如果是脉冲型伺服(就像步进电机驱动器那样接收脉冲就运动的那种)那么就取决于控制器发脉冲数量而立即改变运动的目标位置;如果是网络型的伺服,一般都会有相关的控制字或者控制指令在控制器中运行即可,如果是罗克韦尔自动化AB的网络型伺服(CIP Motion中的K350、K5500、K5700、K6500或者Sercos Motion 中的U3000、K2000、K6000、K7000)定位的命令是MAM指令,如果在执行MAM的过程中,需要改变目标位置,你只要重新执行一次MAM改变目标位置和运动速度、加速度等参数即可。
位置模式下的伺服控制属于三环控制,位置环、速度环、电流环;一般电流环是不开放的(当然也有些厂家开放),该模式下伺服会“关注”位置和速度,例如:如果位置误差(=命令位置-实际位置)或者速度误差(=命令速度-实际速度)太大伺服就会报警;
速度模式下的伺服控制属于二环控制,速度环、电流环。。。此模式不会管位置的控制精度。。。
扭矩模式下的伺服只有电流环在控制了。。。
如有关于美国AB的伺服问题欢迎和我交流: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伺服不是在速度模式下扭矩与位置不可控吗?
在位置模式下,速度与扭矩不可控
转矩模式下速度与位置不可控 ...

位置模式下,速度是可控的,频率决定速度,脉冲个数决定行程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研究了一下,如果在速度模式下,位置是不可控的~好像~因为速度模式下只用到三环中的两环:速度和电流环 ...

位置模式,上位控制器只提供位置脉冲,伺服根据脉冲确定速度和位置,并完成速度环和位置环控制。
速度模式,上位控制器给定速度,伺服根据给定的速度电压完成速度环控制。同时上位控制器接受伺服驱动的编码器脉冲分频输出,并在控制器调整速度完成位置环控制。速度模式下可扭矩限制。
扭矩模式,一般用在需要恒扭矩控制场合,扭矩模式下可以进行速度限定。

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都能在任何时候改变目标位置,这都取决于控制器能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位置模式,上位控制器只提供位置脉冲,伺服根据脉冲确定速度和位置,并完成速度环和位置环控制。
速度模 ...

恩~~我大概明白了~不同的伺服系统设计又不同,就看那个伺服系统支不支持这个功能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