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4个595的穿行使用,为什么最后一个不全都输出高电平

楼主(2015-10-31):
#include<reg52.h>
  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SER=P3^4;
sbit SCK=P3^6;
sbit RCK=P3^5;
void SendByte(unsigned char byte1,unsigned char byte2,unsigned char byte3,unsigned char byte4);
void main ()
{

  SendByte(0x00,0x00,0xff,0xff);

}
void SendByte(unsigned char byte1,unsigned char byte2,unsigned char byte3,unsigned char byte4)
{
unsigned int i;
for(i=0;i<8;i++)
{
  SCK=1;
   RCK=1;
  if(byte1&0X01) SER=1;
  else SER=0;
  byte1>>=1;
  SCK=0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SCK=1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}
    for(i=0;i<8;i++)
{
  SCK=1;
   RCK=1;
  if(byte2&0X01) SER=1;
  else SER=0;
  byte2>>=1;
  SCK=0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SCK=1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}
   for(i=0;i<8;i++)
{
  SCK=1;
   RCK=1;
  if(byte3&0X01) SER=1;
  else SER=0;
  byte2>>=1;
  SCK=0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SCK=1;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}
  for(i=0;i<8;i++)
{
  SCK=1;
   RCK=1;
  if(byte4&0X01) SER=1;
  else SER=0;
  byte2>>=1;
  SCK=0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SCK=1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}

  RCK=0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RCK=1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}

网友:
程序没有对齐啊,看不下去

网友:
MCU  ->  595-1(Byte4)  ->  595-2(byte3)  ->  595-3(byte2)  ->  595-4(byte1)

楼主:
没懂啊,可不可以说得具体一点

网友A:
还有:

if(byte3&0X01) SER=1;
  else SER=0;
  byte2>>=1;

if(byte4&0X01) SER=1;
  else SER=0;
  byte2>>=1;

操作的都不是同一个数据,肯定也是对不上的。

网友:
这样用不容易出现上面的因Ctrl+V出现的错误。
void SendByte(unsigned char *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
        for(j = 0;j < 4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K=1;
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K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*dat & 0x01) == 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dat >>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RCK=0;
                dat++;
        }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懂啊,可不可以说得具体一点

595级连,MCU第一个出去的数据是对应离MCU最远的那片595,就像是站好队一排走过去,第一个出去的人对应最远的那个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:

if(byte3&0X01) SER=1;

#include<reg52.h>
sbit SER=P3^4;
sbit SCK=P3^6;
sbit RCK=P3^5;

void SendByte(unsigned char byte1,unsigned char byte2,unsigned char byte3,unsigned char byte4);
void main ()
{
SendByte(0x00,0x00,0xff,0xff);

}
void SendByte(unsigned char byte1,unsigned char byte2,unsigned char byte3,unsigned char byte4)
{
unsigned int i;
for(i=0;i<8;i++)
{
  SCK=1;
  if(byte1&0X01) SER=1;
  else SER=0;
  byte1>>=1;
  SCK=0;
  SCK=1;
  }
for(i=0;i<8;i++)
{
  SCK=1;
  if(byte2&0X01) SER=1;
  else SER=0;
  byte2>>=1;
  SCK=0;
  SCK=1;
  }
  for(i=0;i<8;i++)
{
  SCK=1;
  if(byte3&0X01) SER=1;
  else SER=0;
  byte3>>=1;
  SCK=0;
  SCK=1;
  }
  for(i=0;i<8;i++)
{
  SCK=1;
  if(byte4&0X01) SER=1;
  else SER=0;
  byte4>>=1;
  SCK=0;
  SCK=1;
  }

RCK=0;
RCK=1;
}
我改过啦,还是不行最后一个0xff不能都输出高电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#include
sbit SER=P3^4;
sbit SCK=P3^6;

告诉你一个方法:

执行:SendByte(0x01,0x02,0x04,0x08);

看看到底哪个数据到哪了。

另外,你的语文老师没教标点吗?

网友:
一个字节发送调用4次不是更好吗?
void senddat(u8 p[])
{
    u8 i;
    for(i=0;i<4;i++)   sendbyte[i]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