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用模数转换的画,MAP430 AVCC是不是可以悬空?

楼主(2015-10-31):
不用模数转换的画,MAP430   AVCC是不是可以悬空?

网友:
直接接到单片机电源VCC就行。

网友:
0Ω电阻接到vcc

网友:
试过一个,没问题

网友:
那么懒吗,是懒还是原理图漏了?

网友(2015-11-30):
我觉得还是接上的好,让单片机自己去控制。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浮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