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万能坛友,有没有示波器可以显示频率的?

楼主(2015-10-31):
当把方波移到中线的时候,可以显示实时的频率?有没有这种示波器?请告知型号和厂家,谢谢。注:只显示中线那个方波的频率。

网友A:
数字示波器中,有不会显示实时频率的示波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字示波器中,有不会显示实时频率的示波器吗?

谢谢,我要的是准确显示数字的,目前我公司的数字示波器只能显示曲线。

网友:
有的现在的大部分都会,买台新的

网友:
没见过不能显示 频率值的的数字示波器 再便宜的都有

楼主:
谢谢。我看一下。

网友:
设置里面看一下,或者把你示波器型号发出来让大家看看

网友B:
我估计99%的数字示波器都有,还有很多参数都有只是没全显示出来,在设置里面找找再设置一下就行

网友:
设置一下,基本上所有的示波器都可以显示频率的。但是有些频率太高了,可能失真

网友:
除了模拟示波器,所有的数字示波器都有这个功能的

网友:
示波器上显示的频率好像都不准确.
我一般都是量下一个波形的时间,取倒数就是频率了.

网友:
示波器基本都能测试频率,您用的示波器多老啊?

网友:
模拟示波器  也有显示频率和周期的。

网友:
求LZ爆示波器高清无码无水印大图。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还有不能显示频率的数字示波器

网友:
数字示波器一般都会有这功能的吧。。。

网友:
我怀疑是楼主不会用示波器,现在的数字示波器都很强大的

网友:
我真不想说,我还没见过数字示波器不显示频率的,

网友:
长见识了。楼主上图

网友:
长见识了。楼主上图+1

网友:
肯定有的啊

网友:
随便一台“数字示波器都可以

网友:
长见识了。我的1000元左右的示波器,
一按测量键,一大堆参数显示出来,什么频率、电压。。。都有,然后0.5秒左右刷新一次。

网友:
还没见过数字示波器不能显示频率的
涨知识了

强烈建议楼主翻翻你示波器手册,,,,,

网友:
没见过不能显示频率的数字示波器。
但是测量方式可能不同,有的误差比较大。
手头一台泰克,显示的频率是触发频率,设置好触发电平,就能显示准确的频率。不论波形的好坏,时基是否恰当,甚至波形糊成一片,都可以显示准确的频率。
另一台国产某品牌,则是通过分析波形计算出来的频率,首先要能完美显示出波形才有意义,随着周期不同,边沿斜率不同,测量的频率值都会有很大变化,基本没有太大参考价值。

楼主:
谢谢,刚看了,发现有,不过不太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估计99%的数字示波器都有,还有很多参数都有只是没全显示出来,在设置里面找找再设置一下就行 ...

99%的数字示波器都有  +1

网友C:
应该都有显示的吧,估计楼主没找到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都有显示的吧,估计楼主没找到功能

谢谢,找到了。

网友(2016-01-11):
示波器本来就可以用来测频率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