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空间矢量算法的无感BLDC驱动器正式立项!

楼主(2015-10-31):
之前一直在搞基于六步换相的BLDC驱动,搞了大概有几个月了吧,前不久第三版的算法写完之后发现小小的mega8装不下,恰好硬件也有些小问题需要修改,于是准备设计第三版的硬件。

做的过程中偶尔也看到有人探讨基于空间矢量算法的BLDC,论坛上甚至有大神已经做出来了,我也有些按捺不住了,恰逢基于六步换相的BLDC搞的有些乏味了,这次打算连空间矢量的BLDC一起做出来。

空间矢量(也有人称为磁场定向)算法看了大概有一个星期了,参考的主要是ST、Microchip、TI的文档以及一些论文,目前整个控制方法已经基本了解,难点在于位置估算算法,难就难在涉及的理论较多,而拨开层层理论神秘的面纱后,发现本质上就是几条公式而已,大概很多人都被挡在理论大门的面前了吧。

最终目的是能够驱动四轴上面的BLDC电机,除此之外,准备加入我最新开发的“高精度电感法”启动技术,该技术能够在0转速以及低转速下准确获取转子位置,该技术在我之前发的帖子上面可见雏形,但经过深度改进后,可以适用于任何电机,不需要具有很高的凸极率!

不知这次多久能做出来,暂且定在年前吧,搞出来后也许会免费发些PCB给论坛的网友玩玩,毕竟在论坛上面学到了不少,回馈一下大家也是应该的。

有什么建议,欢迎大家拍砖,哈哈!

网友:
顶一个,预定个PCB

网友A:
用什么CPU,搬个凳子围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什么CPU,搬个凳子围观

STM32!

网友:
能随着进度讲讲原理就好了

网友:
”参考的主要是ST、Microchip、TI的文档以及一些论文“
能否将这些参考文献发出来学习下。

网友:
立项,规格好高啊!

网友:
前排预订,鼓掌欢迎

网友:
大牛,先预定一块

网友:
前排预订。            ..

网友B:
如果用STM32,直接买块那个35美金板子吧,

网友:
不错,以前也是玩BLDC,现在也正在学习FOC相关的, 到时还向您请教呢

网友:
顶,到时候看看视频效果。

网友C:
楼主的头像是你自己设计的吗?

网友:
前排预定PCB啊~

网友:
小弟也在研究,想着预定一套,多谢多谢!

网友:
楼主有好消息分享分享

楼主:
事实证明,仅靠网络资源是不够的,原理部分,还是需要书籍来系统的学习,关于理论部分,推荐以下三本书:
《自控原理》第八章提供现代控制理论的基本思想,《现代电机控制技术》讲述了PMSM电机的建模以及矢量控制,这本强烈推荐,《非线性控制》描述滑模变结构控制的思想,这本书其实一般般,不过比大部分网络资源还是系统多了!

网友:
预定个PCB,   希望能通过邮件交流一下,我的邮箱dianzidianzixin@qq.com

网友:
先预定套pcb

网友:
一入电机深似海,希望楼主坚持下去

网友:
前排预定一块 希望楼主讲解下过程及需要的知识难点

网友:
那么输出是正弦波的了?

网友D:
楼主看到预订时一定要头脑冷静,我是过来人。哈哈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用STM32,直接买块那个35美金板子吧,

35美金与其花在买别人的,还不如自己开板、焊元件、写算法来得实在,这样钱也花了,东西也学到了,板子也有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头像是你自己设计的吗?

头像来源于网络,是一个飞行器概念设计比赛的获奖作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看到预订时一定要头脑冷静,我是过来人。哈哈。。。

一开始不会想这么多,先把东西搞出来再说!

网友:
mark一下,楼主好人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35美金与其花在买别人的,还不如自己开板、焊元件、写算法来得实在,这样钱也花了,东西也学到了,板子也 ...

只是说直接用ST的那个35美金板子写程序, 不用打板焊接了。  花钱打板子焊接不是重要部分,写程序试验才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是说直接用ST的那个35美金板子写程序, 不用打板焊接了。  花钱打板子焊接不是重要部分,写程序试验才 ...

如果硬件水平不足,或者只是想搞个毕设、业余DIY下,那买个开发板就是最好的选择。

现成的东西总是让人能够得到快速的满足,买个现成的开发板,再烧个开源的程序,一切看似那么简单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“高精度电感法”启动技术  能上个电流波形看看嘛?

网友:
比较感兴趣,楼主加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事实证明,仅靠网络资源是不够的,原理部分,还是需要书籍来系统的学习,关于理论部分,推荐以下三本书:

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 不错 ,活到老 学到老

网友:
"一入电机深似海,"同意这句话。

网友:
支持楼主,后面根据进度,交流学习!

网友:
MARK一下,最近也在研究电机控制,希望跟楼主学习。

网友E:
关于TI的instaSPIN FOC,launchpad的motoware使用方法,楼主有没有入门教程。

网友:
支持楼主,愿意付费预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关于TI的instaSPIN FOC,launchpad的motoware使用方法,楼主有没有入门教程。

还没有深入了解过TI的instaSPIN

楼主:
目前硬件芯片选型已经基本完成,正在绘制原理图。

楼主:
最新进度:原理图已经基本绘制完成,仅剩下MCU引脚分配。

由于没有找到M3内核带硬件比较器且引脚少于等于48的STM32系列单片机,因此硬件分成了六步换相和空间矢量两个版本,使用不同的MCU,如果哪位朋友有推荐的型号请留言(STM32F3系列倒是有,不过太贵,也不好买,为了同时运行两种方法而刻意选择感觉有点浪费)。

硬件简要介绍:1、使用专用MOS驱动器提高开关速度(六步换相和空间矢量均打算使用48k以上的PWM频率);2、全N拓扑,使用DFN封装的低内阻MOS;3、专用的高/低端电流放大器直接检测相电流(空间矢量版)。4、全部器件选用可选情况下的最小封装,尽量减小PCB面积;5、PWM输入接口预留用于调速;6、按键、LED、测试点、串口接口等调试模块预留。

目前这个版本是按照DEMO设计的,因此留有很多调试用接口,等软件成熟后再进行优化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最新进度:原理图已经基本绘制完成,仅剩下MCU引脚分配。

由于没有找到M3内核带硬件比较器且引脚少于等于4 ...

也许不用太刻意要求有比较器,用高速ADC做过零检测吧,德国KONTRONIK用STM32F103C6T6A可以跑到一对极15万转,这个速度足够用了。
我觉得用STM32F303就挺好的,18块一片,做出来了再换也行,又不是做产品,不过我的ST-LINK不知怎么回事不能显示变量的值,但寄存器都可以实时更新的,说不定我也会用STM32了。

准备学我卖开发板吗?哈

网友:
顶楼主,我之前做电动车控制器也研究过一段时间无刷电机矢量控制,当时主要参考ST的矢量库,研究起来确实挺困难,期待楼主能早点做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也许不用太刻意要求有比较器,用高速ADC做过零检测吧,德国KONTRONIK用STM32F103C6T6A可以跑到一对极15万 ...

目前水平还远不及大神的1/10,学都没学完,哪敢来卖?

所谓的高速ADC转换时间最低也要1us(至少F0和F1是这样),PWM频率上去后还是有些压力的,当然低PWM频率完全没问题,但是又有高速时换相误差过大的问题(即使采用单周期多次检测),还是硬件比较器好些。

目前采购主要在JLC,不想再在淘宝,上次在淘宝买的电容被坑惨了。F3目前JLC还没得买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目前水平还远不及大神的1/10,学都没学完,哪敢来卖?

所谓的高速ADC转换时间最低也要1us(至少F0和F1是 ...

开个玩笑!
不过我说STM32F103用ADC做过零检测是真的,这种事情兄弟说话是负责的,你尽管相信不会误导你的。我还可以拍照给你看我买的德国原装货(德国佬做东西不计成本,将采样电阻直接串在马达线上,这样采样就更好了)。
在STM32里面带比较器的好像就只有STM32F051,我以前用过,还放到优酷上了,用F051做无感FOC也是可以的,英飞凌的XMC1301才32MHz的速度,不过兄弟现在完全没有兴趣了,不然也会做个DEMO和你一起玩玩,可以零速跟踪转子位置的,静音的。

淘宝也分人品的,我一般用旺旺联系好后直接坐地铁到华强北去店里拿,如果靠谱,以后就一直在那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开个玩笑!
不过我说STM32F103用ADC做过零检测是真的,这种事情兄弟说话是负责的,你尽管相信不会误导你 ...

mandy兄实践能力无人敢质疑。

我之前想过用ADC作过零检测,大概是强迫症的原因吧,一想到最高速性能受限就不想用,还有一部分原因与我的过零检测算法有关(可以准确检测过零事件的始末)。

XMC1301虽然是M0,但是内部有硬件除法器之类的东西吧,这个普通的M0内核比不了,除法运算是硬伤!

在深圳就是好,元器件采购方便!以后也许会到深圳去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开个玩笑!
不过我说STM32F103用ADC做过零检测是真的,这种事情兄弟说话是负责的,你尽管相信不会误导你 ...

零速检测位置除了高频注入还有啥好方法介绍一下啊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mandy兄实践能力无人敢质疑。

我之前想过用ADC作过零检测,大概是强迫症的原因吧,一想到最高速性能受限 ...

XMC1301是没有硬件除法器的,在XMC1302中才有。
顺便问一下,你们玩STM32用的是什么调试器,为什么我用DISCOVERY时不能观察变量呢?老是显示CANNOT EVALUATE。谢谢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零速检测位置除了高频注入还有啥好方法介绍一下啊

所有零速检测都是基于电感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的利用。

网友:
顶楼主,预定套件

网友:
高精度电感法是什么原理?介绍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XMC1301是没有硬件除法器的,在XMC1302中才有。
顺便问一下,你们玩STM32用的是什么调试器,为什么我用DI ...

我其实好久没搞STM32了,2年了吧!之前用的山寨J-link V8,过一阵子可能买个新的。

你用的什么编译环境?

网友:
不错呀,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其实好久没搞STM32了,2年了吧!之前用的山寨J-link V8,过一阵子可能买个新的。

你用的什么编译环境 ...

KEIL5,KEIL4用XMC1300都没问题,就是STM32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KEIL5,KEIL4用XMC1300都没问题,就是STM32有问题。

我现在主要用IAR,keil已经太久没用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主要用IAR,keil已经太久没用

如果我用IAR,如何得到?可以介绍一下,以前也尝试过,但破解机没法用,所以一直用KEIL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我用IAR,如何得到?可以介绍一下,以前也尝试过,但破解机没法用,所以一直用KEIL了。 ...

论坛里就有人发过,自带破解,你可以搜索IAR FOR ARM,大把的资源,目前比较新的是7.2、7.3版本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我用IAR,如何得到?可以介绍一下,以前也尝试过,但破解机没法用,所以一直用KEIL了。 ...

论坛就有IAR FOR ARM的和谐神器..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70435-3-1.html
在221楼 v1.4版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所有零速检测都是基于电感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的利用。

那这个方法可以用在表贴SPMSM马达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那这个方法可以用在表贴SPMSM马达吗?

当然啦!不足字数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论坛就有IAR FOR ARM的和谐神器..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70435-3-1.html
在221楼 v1.4版 ...

感谢!顺便问一下,IAR有那么好吗?如果用STM32F0 的 DISCOVERY板是不是一样可以调试。

楼主:
所有元器件封装均已确定,正在查找是否有遗漏或者疏忽的地方。预计明天可以开始绘制PCB。

目前对于空间矢量版有一点小担心:电流采样采取了和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驱动器都不一样的方案:采样电阻直接与相绕组串联,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,除此之外电流放大器带宽不知道实际使用够不够,没有做仔细的计算,因为选型几乎没有余地。既然是研发测试,还是先放胆试一试吧。

网友H:
附图是国外的高频电流波形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附图是国外的高频电流波形。

俺跟他这个电流比较类似了,不错~~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俺跟他这个电流比较类似了,不错~~

上图比较,别光说不练;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上图比较,别光说不练;

没啥好比较的,没啥意义的事情,哈哈哈,看疗效请看视频即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上图比较,别光说不练;

能发个启动前面打脉冲那段展开的清晰图吗?谢谢

网友H:
我们现在只做到注入高频,往下滤波的效果不好。不知可否有大侠可以赐教。附图是国外做的波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们现在只做到注入高频,往下滤波的效果不好。不知可否有大侠可以赐教。附图是国外做的波形 ...

我认为光看波形看不出什么名堂,关键是参透原理,这东西一旦参透是很简单的

网友J:
做测试,要点样品就行了
F303要那种封装的? 我帮你问问看

网友:
MARK一下,最近也在研究这方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做测试,要点样品就行了
F303要那种封装的? 我帮你问问看

暂时不用了,谢谢!型号已经选定了,六步换相F051,空间矢量F103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新进度:原理图已经基本绘制完成,仅剩下MCU引脚分配。

由于没有找到M3内核带硬件比较器且引脚少于等于4 ...

相绕组检测电流?高压运放貌似很贵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们现在只做到注入高频,往下滤波的效果不好。不知可否有大侠可以赐教。附图是国外做的波形 ...

谢谢,明白了

网友:
希望楼主在制作的过程中能分享经验,为我们传道解惑

网友:
顶楼主,分享电机控制经验。。。

楼主:
原理图几经修改,今天终于定下来,开始画PCB了。

关于电流检测,我还是维持我原来的做法。

据我了解,目前还有一些朋友也同时在做,到时做出来的一起比一比性能。

楼主:
这几天杂事太多,影响进度,目前六步换相版PCB布局布线大致完成,明天进行微调!

这版搞完后,空间矢量版的速度应该就会快很多。

不知道密集恐惧症患者看后有何感想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几天杂事太多,影响进度,目前六步换相版PCB布局布线大致完成,明天进行微调!

这版搞完后,空间矢量版 ...

原理图 能上传成pdf吗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几天杂事太多,影响进度,目前六步换相版PCB布局布线大致完成,明天进行微调!

这版搞完后,空间矢量版 ...

打板了吗?功率管在哪里?是一块板吗?感觉有点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打板了吗?功率管在哪里?是一块板吗?感觉有点问题。

双面板,MOS在背面!还在修改,有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买了ST的电机套件,打算直接用现成的FOC库,只求速度可以用,效果好,不求原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双面板,MOS在背面!还在修改,有什么问题呢?

1.功率部分要和电解电容放到一起靠近电源端子。
2.驱动器HIN,LIN最好接个10K下拉电阻。
3.电流环路要尽可能小,你的电流环路太大了。
4.注意单点接地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.功率部分要和电解电容放到一起靠近电源端子。
2.驱动器HIN,LIN最好接个10K下拉电阻。
3.电流环路要尽可 ...

谢谢king of 电调的建议!

2、4是满足的,1、3你说的很对,可能太过追求视觉上的对称性而忽略掉这两点了!我再修改下

1的本质是缩短高di/dt走线的长度,目的是减少开关振铃效应!

3的本质是减少电感辐射效应,大电流环路+高频振荡=强辐射源!

PCB稍作修改,面积更小,性能更好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几天杂事太多,影响进度,目前六步换相版PCB布局布线大致完成,明天进行微调!

这版搞完后,空间矢量版 ...

3D封装不错,特别是测试点,哈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king of 电调的建议!

2、4是满足的,1、3你说的很对,可能太过追求视觉上的对称性而忽略掉这两点了 ...

建议参考ESC32和TI FOC电路板的布线,多看多总结,这种东西全靠多揣摩高手的LAYOUT,用心领会!

网友:
我来免费提供打样,不为别的。为楼主的奉献精神。

楼主:
嘉立创现在便宜得很,几十块钱的事情!不过还是谢谢LS的热心

楼主:
PCB终于画完了,BOM单也搞好了,先上两张概念图看看。再检查下,没什么问题的话,明天拿去打样!

另外为了减少开发周期,我还是将FOC版本原先非主流的电流采样方案换掉了,换成普通的三电阻采样。

网友:
BLDC 那个用的啥CPU,是比较器方式还是AD方式?

网友:
楼主算法强大 支持一个~

网友D:
驱动器可以找个QFN封装的3合1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驱动器可以找个QFN封装的3合1的

king of 电调有无推荐的型号?这个封装的确很占地方,但是性能还可以。我这是全N拓扑,普通的驱动不行。

网友D:
大概有两种:
1.只是把3个半桥驱动器和自举二极管集成到一个芯片里(QFN类型的),体积很小,布线很方便,好像TI就有。
2.除了上面的都有,把电流放大器、过流比较器什么的都集成了,比如TI的DRV8301和MICROCHIP的MCP8024(好像),比较贵了。

编辑原因(添加QFN类型的)。

网友K:
3半桥驱动+电流放大器的还有A4910,不过我布这种芯片的时候感觉很难画的工整。
lz也可以看看SON的单半桥驱动器,ADP3611、NCP5911什么的,封装小而且驱动能力强。这些一般是用在电脑主板电源上的所以很好买,我画电机驱动的时候把淘宝一家修笔记本的店翻了个遍,低电压MOS和MOS驱动就知道一些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概有两种:
1.只是把3个半桥驱动器和自举二极管集成到一个芯片里(QFN类型的),体积很小,布线很方便, ...

MP6530,好盈用的

网友D:
多谢!
有没有QFN的3合1的型号推荐?

MP6530有QFN封装?好盈上面不是两边各5pin,mark:ADEE吗?估计是台湾的吧!

网友:
跟着楼主的步伐学习无刷电机,同时感谢楼主乐于奉献的精神。顺带问下什么类型电机适合用换相驱动,什么类型电机适合磁定向驱动,换相驱动是代表方波驱动吧,磁定向驱动是指正弦波驱动吧?我对无刷电机驱动原理不懂,看了一些文档感觉有点走火入魔半懂不懂的,希望楼主不要鄙视。如果可以我也预定一套一起学习

网友:
低成本  开源  选择STM32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CB终于画完了,BOM单也搞好了,先上两张概念图看看。再检查下,没什么问题的话,明天拿去打样!

另外为了 ...

不错,这么快, 板还比较漂亮..,赞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3半桥驱动+电流放大器的还有A4910,不过我布这种芯片的时候感觉很难画的工整。
lz也可以看看SON的单半桥驱 ...

再加一个:ADP3419,MSOP封装

网友L:
引用 网友D:
多谢!
有没有QFN的3合1的型号推荐?

MP6530就是QFN的,我是X燕做电调的,现在就用这个出。

楼主:
元器件也都到了,准备开工

网友:
看起来不错!赶紧装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L:
MP6530就是QFN的,我是X燕做电调的,现在就用这个出。

如此坦白告知出处,有见过我吗?
你说的型号查不到资料啊!如果是定制的就没有意义了。给个购买链接吧,也许我也想做个超小型的无感FOC电调(10A)吧,一个7,80块去卖,说不定会受欢迎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嘉立创现在便宜得很,几十块钱的事情!不过还是谢谢LS的热心

楼主进步好快啊,赞一个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元器件也都到了,准备开工

不错!M0的权威指南,牛人必备之统一教材。
就是那个ATTENTION有点装X了哈。。。

我一般在焊接前会双手合十祈祷一下,你有这个习惯吗?就像泰拳手比赛前一样吹个笛子,模仿鳄鱼之类的动作等等,有助于天人合一,不开玩笑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错!M0的权威指南,牛人必备之统一教材。
就是那个ATTENTION有点装X了哈。。。

我习惯于开工之前干上一炮,这样效率比较高!你也可以试试的,哈哈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习惯于开工之前干上一炮,这样效率比较高!你也可以试试的,哈哈!

Orz
Orz
Orz

真服了!

根据帖子中流露出的青春气息,敢问是自行火炮吗?哈哈

楼主:
我和你一样,都是有的放矢,不会“放空炮”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如此坦白告知出处,有见过我吗?
你说的型号查不到资料啊!如果是定制的就没有意义了。给个购买链接吧, ...

哈哈,当雷锋,上传一个datasheet!

感觉还行,价格一般,10rmb左右!做单电阻采样比较方便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I:
哈哈,当雷锋,上传一个datasheet!

多谢!
关键是怎么才能可靠地买到?淘宝都找不到的话,我是不敢用的!

如果是样片给几片就没什么意思了,像瑞萨一样,给样片很痛快,真到用时一说是个人,立马不鸟,这种JB公司的东西我是懒得用的,做工程师做到乞求卖芯片的就是自降身价,也叫犯贱了。

做个方波感觉有点贵,除了体积小。如果是做无感FOC,还不如用TI或MICROCHIP的带3相电流放大器的片子。

做方波的话,可以直接用FAN7888,到处买得到又便宜,封装也挺小,还是3相驱动的。
原先对MP6530还挺期待,算了,还是直接去买FAN7888靠的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和你一样,都是有的放矢,不会“放空炮”!

兄弟天赋体能,在下实不敢望兄之项背一二,惭愧!

据黄帝与歧伯的讨论,望兄有所节制,方可用之绵绵不绝,建议每次焊接之时,自行观察手握之烙铁有否不自主之晃动,此亦简便之法也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D:
如此坦白告知出处,有见过我吗?
你说的型号查不到资料啊!如果是定制的就没有意义了。给个购买链接吧, ...

见过,很佩服你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L:
见过,很佩服你。

只要跟我讲过话的,我都记得!
现在不玩无感FOC了,让它吃灰去吧,我现在玩伺服了。

话说你给的MP6053,资料,好是好,买不到啊!

网友L:
引用 网友D:
只要跟我讲过话的,我都记得!
现在不玩无感FOC了,让它吃灰去吧,我现在玩伺服了。

你要多少?样品我可以给你几个,批量的话就没办法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L:
你要多少?样品我可以给你几个,批量的话就没办法了

多谢兄弟了,我还是找可以到淘宝上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吧!就算你给我100片,用了也就没了。
像什么瑞萨、飞思卡尔之类的东西我是看都不看的,现在还想把平台换到STM32上去呢!

一直觉得瑞萨、飞思卡尔、英飞凌这样的老牌公司,有点像当初的国军,高高在上,而ST就像红军一样,默默地发动广大的群众,随着时间的演变,慢慢地形势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,这也就是STM32为什么这么热销的原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多谢兄弟了,我还是找可以到淘宝上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吧!就算你给我100片,用了也就没了。
像什么瑞萨、飞 ...

重点是容易买到,而且价格便宜

网友:
好像搞一块foc的玩玩,一直在搞方波的,现在比较想学一下矢量foc

网友:
过来看下进度。

楼主:
最近手头有些事情需要“插队”,也是跟多旋翼相关的东西,这个研究进度暂时放缓2个星期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最近手头有些事情需要“插队”,也是跟多旋翼相关的东西,这个研究进度暂时放缓2个星期! ...

喔,不是板子回来了吗?我以为焊完板子烧完程序就妥了的。

好吧,继续等楼主出图片和视频,最好别忘了有示波器的截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喔,不是板子回来了吗?我以为焊完板子烧完程序就妥了的。

好吧,继续等楼主出图片和视频,最好别忘了有 ...

没那么快,6-STEP的程序需要移植,有些想法需要经过调试验证是否可行。至于FOC版本,算法还没写,只是有了思路,总之目前板子已经焊好,接下来的工作还很多。

就像帖子开始描述的那样,争取年前完成FOC版本。我的目的不是转起来,而是转得好。心急是不行的,学术的东西要严谨。

网友:
围观进展,祝楼主早日大功告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那么快,6-STEP的程序需要移植,有些想法需要经过调试验证是否可行。至于FOC版本,算法还没 ...

赞,有这个心态很好,慢工出细活。
如果需要板子,我可以送你一块,可能做对比有用,邮费你出就行。

以前有个故事,关于学剑的,联想起楼主说要做好,那时间就老长了哈。

建议兄弟尽快验证,东西一放可能就吃灰了!人的惰性很强的!

网友(2015-12-01):
强烈支持,坐等PCB

网友M:
引用 网友D:
多谢!
关键是怎么才能可靠地买到?淘宝都找不到的话,我是不敢用的!

手册里面的水印………………

这个貌似是需要签NDA才能拿到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M:
手册里面的水印………………

这个貌似是需要签NDA才能拿到的

这个无所谓了,反正我不用这种需要特殊渠道的东西。
我刚买了FAN7888  3相驱动IC,才5块钱RMB,够我用了。

原来准备用英飞凌更小的3合一驱动的,无奈英飞凌现在出的东西问题很多,包括单片机,德国制造也就这回事,我准备换STM32了。

搞了这些年电子,还是觉得老美的东西好,像SILABS的C8051F、MICROCHIP的PIC、DSPIC还是真的好用,说明书一看就懂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无所谓了,反正我不用这种需要特殊渠道的东西。
我刚买了FAN7888  3相驱动IC,才5块钱RMB,够我用了。 ...

英飞凌的东西也开始出问题了?

网友:
进展怎样了?

网友:
BLDC FOC控制早有有厂家出方案。各家都不公开核心算法,PMSM也一样,都以库的形式给接口调用。都有专利。网上关于BLDC FOC的资料很少,最多就是6步法,正弦波控制。淘宝上早有人在ST2.0电机库做出了基于ST电机库控制PMSM.BLDC正弦矢量控制开发实验箱,一套3K-5k,太贵。现在也支持ST4.2的库。资询时只谈功能,具体技术无法搞到。要是这个项目能成功移植ST4.2的FOC库,将是ST粉丝的福音

网友:
持續關注!
目前對這個控制方式有感興趣!
樓主加油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无所谓了,反正我不用这种需要特殊渠道的东西。
我刚买了FAN7888  3相驱动IC,才5块钱RMB,够我用了。 ...

XMC13XX出问题了?靠,刚刚早上还收到1302开发板,准备移植系统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XMC13XX出问题了?靠,刚刚早上还收到1302开发板,准备移植系统呢!  ...

用还是可以用的,只是ADC有些问题,需要做些特别的处理才行,12BIT的精度就不要想了,当10BIT用吧!

现在兄弟开始转向学习STM32芯片了,试了下ADC,真的12bit,跳动很小。

网友I:
谢谢提醒,先花点时间测试了再说!
stm32 的东西,民用还可以用用,工业上用下来感觉一般!哈哈,我们是从stm32转了好几个平台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谢谢提醒,先花点时间测试了再说!
stm32 的东西,民用还可以用用,工业上用下来感觉一般!哈哈,我们是从s ...

STM32感觉一般?如何“感觉”出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谢谢提醒,先花点时间测试了再说!
stm32 的东西,民用还可以用用,工业上用下来感觉一般!哈哈,我们是从s ...

NXP的应该也不错!
至于STM32,我见过老外公司用它做的上至15000W的工业无刷电机控制器,可用在小型载人飞机上。

网友:
要做,肯定不能盲目,来点理论吧,楼主  大家跟你一起入门

网友:
高大上啊,来学习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M32感觉一般?如何“感觉”出来?

3.3v   的系统还是脆弱,调试和实际使用过程中,还是有莫名其妙的损坏的现象。我们的东西也不多,一年几w片的应用,365x24小时工作,高温,高湿环境。
换到一个5v系统的arm平台,几乎就没有类似的问题了!
况且stm32用的人太多了,被山的概率比较高,虽然现在花了大手段搞加密,还是怕怕,反正工业上,对成本要求不高,贵就贵点的,东西好就好!

网友:
弓师傅加油!坐等你的电调装我的大灰机上!

网友:
进来看看进度,楼主加油。

网友N:
@tang0571:介绍一下5V供电的ARM,谢谢!你用的哪种, 目前只见到飞思卡尔的Kinetis系列在推广?飞思卡尔被NXP收购后,后续产品支持和服务是否改变贵族风格,拭目以待啊,呵呵!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@tang0571:介绍一下5V供电的ARM,谢谢!你用的哪种, 目前只见到飞思卡尔的Kinetis系列在推广?飞思卡尔被N ...

x新塘似乎也是5V

网友O:
持续关注。。。话说5V供电的ARM,求推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持续关注。。。话说5V供电的ARM,求推荐。

不知道我在用英飞凌的5V的片子吗?哈哈
MICROCHIP新出的EV系列也是5V的。
这两家都是很好的公司,放心使用。

话说一看到帖子又出来,以为楼主做出来了,正想像华老栓一样问一下:吃了么?好了么?

网友P(2016-02-20):
都搞POC了,现在六部换向的BLDC都卡在了启动上!!!!!!!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P:
都搞POC了,现在六部换向的BLDC都卡在了启动上!!!!!!!!

无感FOC也要解决启动难题啊!
只要是无感,都存在启动问题,我现在的高频注入已经可以极低速运行了,就差初始位置判定了,还有点不太完全可靠。
但是TI 的INSTA FOC还真神奇,可以全负载启动!确实牛逼,做梦都想知道是什么回事!看来美国还真得领导世界100年!如果中国把航空发动机搞定了,把卖假货的都抓了,才可以谈领导世界。

楼主也快点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无感FOC也要解决启动难题啊!
只要是无感,都存在启动问题,我现在的高频注入已经可以极低速运行了,就差 ...

目前在搞飞控,电调项目已经暂停了,要等飞控搞的差不多才继续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目前在搞飞控,电调项目已经暂停了,要等飞控搞的差不多才继续

慢工出细活!不用急。
现在飞控不是都有开源的吗?不过调试是个麻烦事,不能像搞电调一样坐在实验室里搞,还得飞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无感FOC也要解决启动难题啊!
只要是无感,都存在启动问题,我现在的高频注入已经可以极低速运行了,就差 ...

TI 的FOC这么吊! 怪不得无源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慢工出细活!不用急。
现在飞控不是都有开源的吗?不过调试是个麻烦事,不能像搞电调一样坐在实验室里搞 ...

pixhawk的软件太庞大,甚至有些冗余了,正在自己写飞控算法。

硬件已经开出2版了,且已经多次飞行测试,效果良好,没有发现大问题,但是软件目前还是用的开源。

网友:
FOC高级应用,关注!!

网友(2016-03-21):
楼主,这个电调搞好了吗?

网友:
搞好的话 跟您买个板子玩玩呀

网友Q(2016-04-29):
楼主,能跟你要个硬件板子调试软件吗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楼主,能跟你要个硬件板子调试软件吗?谢谢

现在在搞飞控算法,电调项目已经暂停5个月了,要等到飞控稳定了才继续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回复!
能把上面的原理图发一份给我吗?上面的图片看不清楚。
我的邮箱11901226@qq.com  谢谢!

网友(2016-06-07)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用STM32,直接买块那个35美金板子吧,

哪块板子?给个链接可以吗?

网友R(2016-10-16):
持续关注,期待弓师傅大作!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持续关注,期待弓师傅大作!

你是?

网友:
刚刚入行的菜鸟,看到弓师傅的大作,敬佩不已!
喊弓师傅是尊称哦,不会介意吧

网友:
顶一下,支持FOC算法

网友:
期待楼主大作,一直对无感无刷电调有兴趣,希望得一份码源来研究研究,再进入FOC。楼主可否帮一把

网友(2017-01-16):
搞了二年时间挺长了。

网友:
这个项目还在继续吗?

网友(2017-03-20):
做的怎样了?

网友S(2018-06-01):
引用 网友D:
也许不用太刻意要求有比较器,用高速ADC做过零检测吧,德国KONTRONIK用STM32F103C6T6A可以跑到一对极15万 ...

楼主你的开发板还有没有,我想要一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楼主你的开发板还有没有,我想要一块

不了了之了,  估计碰难题解决不了,一拖10年过去了. 哈哈    你还要开发板...

转都没转起来  估计元件都没焊完呢

网友(2022-08-08):
膜拜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