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 匿名四轴源码的 解锁电机操作是怎样的

楼主(2015-10-31):
下载了 匿名的源码,  移值到 烈火版上,   基本上 都完成了了,  唯一就是 不知怎么解锁电机,  ARMED标志一直不为 1,  电机无法动,     直接在 代码里 指定为1,  加油门 电机可以动了....

求问 在摇控上  是怎么 解锁的,  用过匿名的 给说说,             按烈火版的操作 无效(油门拉低 就解锁)

跑去 匿名的淘宝 咨 询下, 结果要求是买过他产品的 才解答...所以没结果来这里问问

源码版本来自这里: http://www.anotc.com/Product/Download/1

网友A:
有些玩家拿到后不知道如何解锁,这里告诉大家解锁的方法,匿名微型四轴、微型六轴、多轴飞控的默认解锁方法都是:油门摇杆打到右下方,保持,待飞机解锁指示灯闪烁后即表示解锁成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些玩家拿到后不知道如何解锁,这里告诉大家解锁的方法,匿名微型四轴、微型六轴、多轴飞控的默认解锁方法 ...

多谢,  我改了一下代码,  用这方法才成功...

RC.C文件
原来的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9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0                    1200
        if(rc_in->THROTTLE > RC_MIN && rc_in->THROTTLE < RC_FUN_MIN && rc_in->YAW > RC_MIN && rc_in->YAW < RC_FUN_MI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_arm++;
                if(cnt_arm==7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ar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_ct->ARMED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00
        else if(rc_in->THROTTLE > RC_MIN && rc_in->THROTTLE < RC_FUN_MIN && rc_in->YAW > RC_FUN_MAX && rc_in->YAW < RC_MA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_arm++;
                if(cnt_arm==7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ar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_ct->ARMED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cnt_arm = 0;

改为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if (rc_ct->ARMED ==0){
        if(rc_in->THROTTLE > RC_MIN && rc_in->THROTTLE < RC_FUN_MIN && rc_in->YAW > RC_FUN_MAX && rc_in->YAW < RC_MA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_arm++;
                if(cnt_arm==7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ar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_ct->ARMED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else if(rc_in->THROTTLE > RC_MIN && rc_in->THROTTLE < RC_FUN_MIN && rc_in->YAW > RC_MIN && rc_in->YAW < RC_FUN_MI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_arm++;
                if(cnt_arm==7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ar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_ct->ARMED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cnt_arm = 0;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,  我改了一下代码,  用这方法才成功...

RC.C文件

你买的是烈火的机?
移植匿名的程序可以飞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买的是烈火的机?
移植匿名的程序可以飞了吗?

是的, 烈火的,   移植 好了,  就差PID调试了, 现在还没调PID, 飞会跑偏.

网友C:
你好LZ,想请咨询一个问题,四轴飞行器的电机转速能不能独立控制,我的意思能不能写个程度分别控制四个电机的转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LZ,想请咨询一个问题,四轴飞行器的电机转速能不能独立控制,我的意思能不能写个程度分别控制四个电机 ...

调节每个电机的 PWM通道,  就是分别控制速度了..  具体不会写.........源码里 看到的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