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模糊控制的查询规则和清晰化处理有些疑问,请教一下

楼主(2015-10-31):
我的思路是这样的:
首先确定模糊自己的论域和隶属度函数,得出如图的函数图1

然后又根据输入的偏差e在隶属度函数的值得大小确定是e是靠近(NB,NM,NS,ZO,PS,PM,PB)哪个值,并进行编号,也就是下面要查询的规则表的列值(e),同样我确定出行值(ec)
这样通过查表就得到规则里面的值,规则表如图2,也就是我们要求的模糊值k(由于我们一次输入一个e,同时也就得到一个模糊值k),
所以在进行重心法解模糊时分子其实就只有一个量,其他的全部为零,即(0+0+u2*k+0+0+0+0)/(u0+u1+u2+u3+u4+u5+u6),只这样吧,
不知道我上面规则查询和解模糊有没有弄错,请指教

刚看了几天模糊控制,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了一下程序,现在思路还不是很清晰呢

网友A:
看了这张表,得写49种情况,调试也会被烦死,有些工况,现实中出现的概率很低,希望写一个模糊控制,就能适应万能的控制,似乎不太可能

网友:
没看懂,顶下。
看到这个表中这么多NB。肯定很牛b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这张表,得写49种情况,调试也会被烦死,有些工况,现实中出现的概率很低,希望写一个模糊控制,就能适 ...

我理解的是把49中规则的数据写在一个7*7的数组中,用隶属度函数返回的值进行查询就行,不用写49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理解的是把49中规则的数据写在一个7*7的数组中,用隶属度函数返回的值进行查询就行,不用写49条 ...

这49组数据,是偏大,偏小?不是这套逻辑一写好,控制的效果就会很好。

网友B:
模糊控制是用在控制对像无法用精确的数学方法描述,但又需要控制的情况下使用,不知楼主写程序时有现实的控制对象吗?毕竟我们不是在做模糊控制理论研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糊控制是用在控制对像无法用精确的数学方法描述,但又需要控制的情况下使用,不知楼主写程序时有现实的控 ...

还没有用带入实际,只是最近在看模糊控制,看了一些书和论文,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一下,现在关于理论还有很多疑问,还不敢贸然带入实际模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49组数据,是偏大,偏小?不是这套逻辑一写好,控制的效果就会很好。 ...

我的意思是把我们想要查询的49语句的值写在一个矩阵中,这样在查询规则时只要找的行和列的值就能找的相应的模糊值,这个理解是否正确。
现在还不涉及具体的偏大偏小的控制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是把我们想要查询的49语句的值写在一个矩阵中,这样在查询规则时只要找的行和列的值就能找的相应 ...

理解是正确的,但最终要落实到如何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有意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理解是正确的,但最终要落实到如何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有意义。

那我的重心法解模糊的理解是否正确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