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:程序这样跑飞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存在

楼主(2015-11-01):
现在假设这款单片机的每条指令都是单字节的,指令用bit表示

ROM 地址     指令
0000H         10001111b
0001H         10001001b
0002H         10001101b
0003H         10010001b
0004H         .....
0005H         ......

正常情况下程序是这样运行的,10001111b→10001001b→10001101b→10010001b
现在的疑问是,PC指针有没有可能不指向字节,而是指向bit串中的某一位,比如内容没变,后移4bit,执行顺序变成 11111000b→11011000b→11011001b→00011000b

字节错位的情况STM8是存在的,但是不知道bit错位的情况存不存在,向大家求教,谢谢

楼主:
标题写了个错别字怎么改,应该是“请教大家:程序这样跑飞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存在”

网友A:
没有可能吧。存储器最少都是字节访问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可能吧。存储器最少都是字节访问的。。。

谢谢回复 ,有没有相关的文档支持呢,字节错位的情况,我后来在STM8的文档里看到的,bit的情况想想也没有,但是很多文档说的“程序处于未知状态”,如果这种情况不存在的话,那程序的状态是可以确定的,似乎没有必须强调“程序的未知状态”,有点不理解

网友B:
单片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任何意想不到的错误~~~~~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片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任何意想不到的错误~~~~~~~~~

恩, 也有很多状态是可以检测然后防止的, 比如说寄存器出错, 内存出错, 堆栈错误都是可以纠正的,晶振停止的硬件问题也是有方法检测和纠正的。

如果bit错位的情况不存在的, 那么“单字节指令”的单片机可否说是最安全的,因为哪怕是字节错位,下个程序周期自动就纠正了

网友C:
在8bit总线复杂指令集MCU中,非单字节指令多,可能存在这种可能,即把操作码和操作数搞乱,也就是防止反汇编中的花指令

网友:
pc都是指向Byte地址而不是bit位,pc出错只能飞到错误的byte绝不会bit错位。再说存储器结构是按byte访问而不是按bit访问,虽然的确是有指令修改bit位但也是拆分步骤的,只能按byte访问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恩, 也有很多状态是可以检测然后防止的, 比如说寄存器出错, 内存出错, 堆栈错误都是可以纠正的,晶振停止 ...

可以跑到不是cpu指令的位置啊,跑到操作数那去了,这是一种情况的跑飞

网友E:
不是都是字节访问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跑到不是cpu指令的位置啊,跑到操作数那去了,这是一种情况的跑飞

恩,说的非常有道理,像STM8的PC指针确实是有机会跑到EPROM或RAM里的,还有有可能跑到寄存器里。

但是在51这类的单片机里,PC指针应该是只能在ROM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是都是字节访问的吗?

不是很清楚哦,所以请教大家了。论坛有做过存储器的大神,应该能解答我们这个疑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8bit总线复杂指令集MCU中,非单字节指令多,可能存在这种可能,即把操作码和操作数搞乱,也就是防止反汇 ...

是的,8位单片机多字节指令的确实多,上次有坛友说STM8的外接晶振经常死机,后来专门试了下,确实死了,可能是这些多字节的指令的一个特色,我猜的。不过今天想到的这个问题,是在使用一款单字节指令的单片机的时候突然想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