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将AD9的板框输出到ARTCAM可以识别的格式?

楼主(2015-11-01):
刚做了一个样板,现在想用雕刻机开出槽,直接用AD9的另存为DXF文件,ARTCAM打开,比例是正确的,但是长度不对。
需要加工的层

导入之后,在10X10的模型里面,变得很小了。

ARTCAM的提示和设置

网友A:
可能是单位不对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单位不对吧。

没有发现设置有效的地方

网友B:
AD生成CAM再输出位图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生成CAM再输出位图即可

谢谢,我网上搜罗几个例子也是拿图片做文章。最后的结果是,淘宝买个切割器完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