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修复 Keithley 2000/2015 RS232 通讯故障

楼主(2015-11-01):
前几天收了台二手的Keithley 2015,虽然出厂至少10年以上了,但是外观还是很新、最后一次是2013年标定的,用起来挺满意的

昨晚网上订购的RS232电缆和USB转串口都到货了,就把2015接到电脑上,用串口调试软件试验了一下,没问题,一切都好

但是,但是过了大约10分钟不到的样子,串口通讯出问题了,表现为从PC发出去的指令都能收到并执行,但是却没有任何信息反馈回PC

赶紧google一下,发现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,并分析出是早期固件中的错误,试图拉低RTS,而PC试图拉高RTS,导致串口芯片(MAX202或ADM202)无法发送信息

事实上该表根本没用到硬件握手协议,232选项中只有XON/XOFF或者NONE。于是拆开机器,用将该芯片的7、8脚剪断,修好了!

网友A:
串口线剪断一根不就行了

网友B:
楼主狠,一步到位,二楼的方法也成,就是象我串口线不专用,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线剪断一根不就行了

USB-232转换和电缆都是全密封的,麻烦,还是拆表剪断管脚省事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狠,一步到位,二楼的方法也成,就是象我串口线不专用,麻烦

哈哈,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

这个错误太低级了,以至于发现这个错误的老外在那个论坛里直接爆粗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