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elsim仿真出现问题

楼主(2015-11-01):
我在用quartusII 11.0与modelsim10.2c进行联调仿真时,仿真错误,提示问题为:
** Error: d:/altera/11.0/quartus/eda/sim_lib/mentor/altera_lnsim_for_vhdl.sv(37): in protected region.

这难道是我的quartusII没破解完全吗?我的程序是VHDL语言写的。

网友A:
你先看看用quartusII能不能正常编译,如果可以,那么再看看是不是在工程文件里面含有使用quartusII生成的IP,如果有那么原因应该是modelsim工程没有包含库文件。如果没有,那么重装一软件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先看看用quartusII能不能正常编译,如果可以,那么再看看是不是在工程文件里面含有使用quartusII生成的IP ...

工程文件里面使用quartusII生成的IP 这个在哪看啊?我quartus可以编译,编译的文件在modelsim中单独仿真也可以用,现在就差你说的IP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