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几个使用DDR2RAM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5-11-01):
FPGA:EP4CE40F29C6
1.我使用的的是两片MT47H64M16,组成了32位,在使用IP核的设置的时候,选择芯片数为1,位宽为32这样没错吧?见下图:

2.在分配完引脚之后全编译,会出现大量这样的错误:
        Error (171082): Can't place node "DDR2_DQ[17]" in location or region  "PIN AF15" -- location is not compatible with current location of PIN AE17 for the node -- location added due to User Location Constraints and IO standards pin placement

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PS:关于引脚分配还出现了这样的错误,就是每个12个连续管脚最多只允许9个输出,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,我把DQ21和DQ22的引脚分配删除了,也就是32位中我只能使用30位,这个操作会造成上面提示的错误么?

楼主:
大概找到原因了:
我虽然在pin planner中把DQ引脚的引脚分配删去了,但在编译后的错误信息中可以看出这个引脚还是会出现分配过引脚,也就是仍然不满足不超过9个输出引脚的规则,当我把同一个vrefgroup中的A[6]引脚不分配的时候,就没有错误了
很奇怪的现象
如果实在不行,我准备把A[6]不分配引脚,然后刮开阻焊层把这根线直接接地。。。应该没有问题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