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控制器或者云台如何响应阶跃信号?

楼主(2015-11-01):
我不知道题目表达对不对,最近头脑发热,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,就是类似伺服电机控制器或者云台之类的,如何在于运动中去响应另外一个很大阶跃信号,我说的阶跃信号,不是连续渐变的信号,
首先用伺服控制器来举个例子:
假如我用上位机给伺服电机的位置环设置一个100的目标位置,那么伺服电机肯定能响应,并且开始超100的目标位置运动,假如现在伺服电机运动到了50的位置,并且速度非常快,现在,我立刻在将目标位置设置我0(目标位置从100阶跃至0),那么伺服控制器能不能很好的以最短的时间,最块的速度,最短的时间立刻运动的0位置,并且稳定无过冲的停下来?(我估计伺服控制器做不到),如下图,画得很难看

在用云台,就用大疆的云台来举个例子吧:
假如,只是假如哈:大疆的云台现在读会来的角度瞬间往左偏了100度(也就是0阶跃到100),那么云台肯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,云台的电机现在开始超偏离位置运动,假如现在云台运动到了50度位置,而且速度非常快,现在,假如我瞬间将云台角度往右偏离-100度(也就是角度值瞬间从100度阶跃只-100度),那么云台这个时候是怎么运动的?他能很好的快速运动,稳定的,以最短时间运动到-100度的位置来保存平衡吗?
也就是云台的反馈信号阶跃很大,而且在正负两个方向快速的跳变,没有任何中间输出量。

哪位来解答一下,我很想知道,类似这种信号,这些设备是如何响应的?
假如他们可以响应这些信号,那么他们一般是如何实现的,他们的电机运动状态切换过程是如何的?假如不能响应,那又是为什么?如果可以的话,我猜测,他们的电机肯定不是在高速运动中立马刹停电机,然后反转超目标接近,因为高速中停止电机会因负载的惯性导致过冲,对设备冲击很大,容易顺坏设备,而是以最佳速度,最佳制动距离,制动到电机停止,然后在调整电机反向往目标靠近?是这样?

网友(2017-02-17):
咳咳,这个应该以最大加速度靠近目标吧

网友:
这个完全取决于你的程序,通常情况下是先减速到0,再反向运动。至于加减速的快慢,则取决于你程序设定的加速度和减速度。当然设定一个不合理的加速度减速 会导致系统震动不稳定。

网友:
好吧,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~求教问题解决了木有?

网友:
以伺服额定扭矩的300%出力(全力)加速,或者减速。总会有滞后,输出曲线不可能和输入曲线相重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