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_SWD_V3调试器无法识别的疑问

楼主(2015-11-01):
最近看到发布了328D的片子,搞了几片先玩玩,结果USB_SWD_V3调试器用不了了·······
系统环境:win10 64bit 家庭版

1.不短接Update直接通过MINI-USB插上去电脑没有反应,设备管理器也没有弹出发现硬件;
2.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调试器固件包swdice_mkii_all_v2.4.1.rar,短接Update后,可以识别为U盘,固件可以放进去,断开Update,断开USB重插,电脑仍然无反应(情况如1);
3.lgtmix_isp_v2.6安装的时候出现错误,如下图

谢谢~

楼主:
嗯,但是它明明就躺在安装目录下的~

楼主:
USB SWD在升级固件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什么东西?比如放文件的时候?或者只有32BIT系统才行?   我记得好像有点东西要注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但是它明明就躺在安装目录下的~

程序搜索DLL的路径不对,  自然就找不着啦

楼主:
通过虚拟机升级调试器固件,然后自己从atmel官网找了一个驱动,现在已经可以识别为Jungo设备,但是过滤驱动装不了,谁能从AVR studio提取一个64bit的过滤驱动?   顺便问一下LGT,64bit的驱动调试器能不能正常使用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搜索DLL的路径不对,  自然就找不着啦

看来应该是软件对win10的支持不太好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来应该是软件对win10的支持不太好~

win10/64bit 有测试过, 是没有问题的。
看图片是在安装过程中找不到libusb0.dll, 这个错误很不常见,
是不是安装提示要访问磁盘文件时, 你选择了不允许了?
或者是你的权限不对, 安装程序无法向安装目录内复制文件。

网友:
Win10X64正常,下载对应的AVR studio,ISP的话要安装SWDICE_mkII_studio4.rar,再设置ISP自带的那个驱动;有一点麻烦

楼主:
在Sean的帮助下已经解决,安装了安装目录下LGTMix_ISP\driver\amd64目录中install-filter-win.exe过滤驱动就可以使用了~    这里的驱动会自动识别平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