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继电器选型问题

楼主(2015-11-01):
先描述一下系统电源部分:
DC12V为系统入口电源,经LM2576-5.0处理成5V供外围电路使用,然后由LM1117-3.3处理成3.3V供STM32使用。

继电器的驱动:
由3片ULN2003A驱动20只小型功率继电器(线圈功率200mW),每只继电器线圈反向并联了二极管,触点并联了电容。

遇到的继电器选型疑惑:
继电器动作时会对电源造成干扰,应该选 12V继电器 还是 5V继电器 有利于整个系统的稳定?

网友:
选12V,如果条件允许的话,软件调节使多个继电器不要同时动作,动作间隔时间隔开200ms。

楼主:
谢谢,能请你说说选12V的理由吗?

网友:
12V电流小

网友:
4楼+1。。。。

网友(2015-12-19):
我是做photomos产品,该类产品属于固态继电器,需要驱动电流小,也许合适解决你遇到的问题,如有需要请联系我 qq92948815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