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如何让iphone usb口输出电压?(源起小风扇配件)

楼主(2015-11-01):
请问:如何让iphone usb口输出电压?
感谢解惑。
如下图配件:

网友:
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!

网友:
古二真,这季节是要卖到哪去.

网友:
手机电量辣么宝贵,你还要让它往外放电驱动电风扇?

楼主:
我知道是OTG,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,才能让iphone OTG。
还要麻烦您指导。
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拿个iphone接个风扇很拉风?手机电量辣么宝贵你还用来驱动风扇啊。接移动电源的风扇很多。。

网友A:
iPhone OTG输出电流只有8mA,你还是找个安卓手机搞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Phone OTG输出电流只有8mA,你还是找个安卓手机搞吧

您很确定吗?可是这个风扇应该不只8mA,感觉风力蛮大的。

楼主:
手贱拆开了,结果还把板子弄折了。
里边有一颗芯片,无丝印。
感觉应该是它让iphone进入host模式,输出了电压。
求解惑。
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