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刷直流电机emc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呢

楼主(2015-11-01):
  最近要弄有刷直流电机的emc检测,没弄过,大家一般都是怎么搞定这玩意的。嘿嘿
一分钟5000转

网友A:
引脚焊电容到机壳,引脚间焊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脚焊电容到机壳,引脚间焊电容

不理解啊,机壳接地吗?

网友B:
火花消除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火花消除电容

焊个电容就行???

楼主:
没人知道么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脚焊电容到机壳,引脚间焊电容

哥们这样做有几个目的,嘿嘿

楼主:
哥们,在说详细点,火花消除电容???

网友:
等大神详解

网友(2018-11-29):
关注!!!
我最近也在用直流有刷电机。

网友(2019-09-20):
极间电容,极对壳电容,磁环

网友:
还要看作那一项,空间允许最好先搞个铁壳子把电机罩起来,就留一个轴伸出来,全部用导电铜箔封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