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64个串口设备,用什么方案好?

楼主(2015-11-02):
如果用…FPGA,需要多大资源的芯片

网友:
楼上正解

一根线搞定

网友:
是64个带串口的设备还是带64个串口的设备?

网友:
多路选择开关  ADG1406什么的

FPGA是最好的方法

网友:
说说你的目的吧,

网友:
如果波特率不是特别高最简单的是IO模拟,找个144PIN以上通用MCU就好了~成本低,可移植性好

网友:
需求是什么?说不定根本就不需要64个独立串口。

网友:
这个项目 看起来不一般  这么多的硬件接口 复用开关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

楼主:
就是需要独立的64个串口设备,最高波特率1152000
如果用FPGA+ARM的架构 可以把!

网友:
64个串口再加上 1152000 波特率,FIFO 的处理是很重要了。

网友:
我觉得STM32+8X8串口专用IC,这样好多问题都解决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需要独立的64个串口设备,最高波特率1152000
如果用FPGA+ARM的架构 可以把! ...

1152000?1.152Mbps?接近80Mbps?STM32没这么快的外设接口吧

网友A:
UART基本上400LE搞定。64个就是25.6KLE。考虑ep4ce15 *2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ART基本上400LE搞定。64个就是25.6KLE。考虑ep4ce15 *2

CPLD~~~~~~~

网友:
分时复用就用485或者模拟开关。不确定就用FPGA回好点吧,

网友:
通用MCU就可以,模拟IO

楼主:
最关键是并发 多个串口可能同时数据要进来, 并且一帧数数据有260~300个字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需要独立的64个串口设备,最高波特率1152000
如果用FPGA+ARM的架构 可以把! ...

你确定是1152000?不是115200?

网友:
明显多个0

楼主:
大伙有没有好的方案啊

网友:
关注,有类似的需求。

网友B:
只能fpga做了,外挂个cpu做数据处理,cpu io 模拟,累死不偿命,也很可靠,115200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能fpga做了,外挂个cpu做数据处理,cpu io 模拟,累死不偿命,也很可靠,115200。 ...

请教一下你的签名怎么弄链接?

网友:
扩展芯片串口

网友:
网口加串口服务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