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整一个 CY7C68013A USB 声卡,大牛们帮帮忙。

楼主(2015-11-02):
最近想学一下用CY7C68013A做一个 USB声卡,到网上收集了一些USB AUDIO CLASS资料,但目前还是没成功。希望有做过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或资料。感谢

网友:
不是有现成的USB声卡芯片么16位的CM108

24bit可以用TE7022

楼主:
想自己写代码,重点在学习。

网友A:
时钟恢复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时钟恢复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

不一定要对usb做时钟恢复。用异步模式就会比较简单了

楼主:
我只要调通USB传输,DAC芯片接口这边先不考虑。

网友:
USB.ORG(具体叫什么自己找,就是USB协议的官方网站)有最简单的声卡DEMO,  包括麦克风和喇叭,我试过能用,STM32或者飞卡的单片机用AD+DA真实录音播放,没深入玩过。
但是那个描述符仅仅是个最最简单的DEMO,如果真想玩,耐的住的话建议上USB.ORG找标准文档读读,这个比较枯燥低效,不过作为中国人用网络搜索别人的帖子才算是高效学习方法,但是知识不系统。 同时参考网上开发板资料吧,特别是F4,我记得F4-DISCOVER应该是带了数字马克风和播放芯片的,虽然我没买过这个板子,但是既然有硬件肯定配了代码的。

网友:
还可以抓取市面上USB-声卡的枚举数据结构,依葫芦画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