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问题:电脑是怎么知道VGA另一端的显示器被插上了?

楼主(2015-11-02):
笔记本电脑,VGA插显示器后,笔记本的屏会闪一下,在屏幕分辨率设置里会多一个显示器。

所以,电脑是怎么识别到外接的显示器的?

网友:
识别到显示插入有好多种方式。显示器里面有EDID数据。

网友:
估计是检测12脚和15脚进行通信识别的吧,你没发现你的台式机电脑显卡能识别出你的显示器品牌型号么。

网友:
VGA里面有两条是I2C

网友:
2楼正解----EDI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