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认识这种管脚定义的SPI EEPROM芯片型号吗

楼主(2015-11-02):
如题,管脚定义可能与实际芯片管脚有些出入,但大致一样,有朋友认识的吗

网友A:
25AA010A/25LC010A
看看这个吧。
microchi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5AA010A/25LC010A
看看这个吧。
microchip

很高兴您能回复,但是25AA010A/25LC010A的引脚排列和我画的是不一样的,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芯片和我画的一样!

网友B:
拆下来用编程器读一下ID

网友C:
个人认为,其实很多 24c02 在IIC总线 电路布局 中都是只有1片,,何不出一种 so-4封装  或 sot23-5 封装,就够用了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个人认为,其实很多 24c02 在IIC总线 电路布局 中都是只有1片,,何不出一种 so-4封装  或 sot23-5 封装, ...

microchip就有sot23-5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拆下来用编程器读一下ID

这个不知道怎么弄,即使读出来我也不认识

楼主:
刚才查了一下这种芯片也有可能是FLASH吧

楼主:
主要做EEPROM的公司有哪些家?我想从官网看能不能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个人认为,其实很多 24c02 在IIC总线 电路布局 中都是只有1片,,何不出一种 so-4封装  或 sot23-5 封装, ...

EEPROM很多都有SOT23-5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