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款NB的太阳能控制器,电路结构不错

楼主(2015-11-02):
从网上找到的一篇太阳能控制器产品介绍的文章,看了电路结构感觉非常不错。
电路结构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。对MPPT感兴趣的可以研究研究。大家可以讨论讨论。
这个型号的产品没找到有卖的。不知道是不是曲高和寡成本太高或是别的原因。

楼主:
一般控制器都是降压的,太阳能板,电瓶,负载都是正极接在一起,量电压,电流都比较麻烦。
这种结构就很好测量各种电压和电流。

楼主:
这种结构的电源芯片也是贼贵。

网友:
关注下,没有原理图吗?

网友:
这种结构就是类似LTC4020的;
这种能直接用于风能吗?

网友A:
单片机跑飞了。PWM岂不是要出问题?升压,降压这么解决????

网友:
他们网站上不是有taobao店的链接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跑飞了。PWM岂不是要出问题?升压,降压这么解决????

大部分电机驱动都是单片机或者DSP控制的,电梯、地铁、高铁、工业生产都大量使用,人家怎么不怕跑飞?关键还是看你的程序写得是否可靠,电路保护是否完善。

网友:
弱弱的问下,要怎么收藏?

网友:
电感看着好高端呀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结构的电源芯片也是贼贵。

这种不是分立的功率元件和控制器组成的么?
还有什么电源芯片之说?

网友:
脑袋坏了,直接写uc   os

网友:
脑袋坏了,直接写uc   os ===同感,用盗版的IP怎么不知道低调

楼主:
这玩意儿就没见卖的,只是想大家分析下电路工作原理和过程。

网友:
这个跟单片机型号无关,只需要两路PWM送半桥驱动芯片,实现升降压,剩下的就是AD,数据计算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部分电机驱动都是单片机或者DSP控制的,电梯、地铁、高铁、工业生产都大量使用,人家怎么不怕跑飞?关 ...

大师知不知道这个电感是怎么绕的。冒视铜片直接弯的,这个做法内径肯定是小于外径的,怎么做到?难道要热加工?或是别的方法?

网友:
34063有一个升降压电路跟这个很像,但是把Q3换作了二极管,估计效率会略低.

网友:
电感高大上呀电路板设计感觉也不错。

网友:
铜带电感,增加导体表面积,电流可以做到比较大

网友:
挺漂亮,手册也写得漂亮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大师知不知道这个电感是怎么绕的。冒视铜片直接弯的,这个做法内径肯定是小于外径的,怎么做到?难道要热 ...

我也比较好奇  哈哈

应该是铜带热压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比较好奇  哈哈

应该是铜带热压得

淘宝上有现货,看来这是个标准件,工艺应该比较复杂。

楼主:
上个LTC3780的图片对比下。

网友:
那个电感很值钱呀

网友:
应该是ON的方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淘宝上有现货,看来这是个标准件,工艺应该比较复杂。

我手上freescale的无线充电demo就有一个这样的电感线艺的 不敢打开

网友:
看着好复杂啊!!
怎么搞?

网友(2015-12-12):
有详细的方案吗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四个管子都是MOSFET,D1改成MOSFET估计效率更好。

电感那么大,估计是CCM模式的。TCM模式电感可以小很多。看得出来是用心的设计,本来想买一个回来研究,淘宝上貌似买不到了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般控制器都是降压的,太阳能板,电瓶,负载都是正极接在一起,量电压,电流都比较麻烦。
这种结构就很好 ...

从蓄电池到LED灯这一块的电路,当蓄电池是12V的时候,功率30W,当蓄电池用的是24V,功率就是60W吧(恒流2.5A)

网友:
很不错的方案,mARK了

网友:
都改成MOS管 或者IGBT就是双向DCDC了

网友:
mark ,这个电路共地是个特点。我的感觉如不共地的电路结构,电流电压测量用上霍尔传感器还是很方便了,又附带了隔离,接下来就好处理了。

网友:
高端点的MPPT控制器给电池充电电路就是这种。

楼主:
这种高档的肯定卖不过便宜的,便宜的直接充,电流可以很大,反而高档的电流上不去,看下电感就知道了,
便宜的控制器20A算平常的,这个控制器那个电感能过20安电流吗?40A就更不用说了。

网友(2016-09-01):
引用 楼主:
这种高档的肯定卖不过便宜的,便宜的直接充,电流可以很大,反而高档的电流上不去,看下电感就知道了,
便 ...

请教楼主Q3是不是要选没有体二极管的mosfet感觉电流方向不对啊,还有这个电路电感跟电容的值要怎么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