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人用过HLW8012单相多功能计量芯片吗

楼主(2015-11-02):
请问有人用过HLW8012吗?不是很清楚怎么测量功率,datasheet里对于pcb布板有何要求的?

网友A:
用过CSE7759,两款应该差不多,功率通过CF脚的频率换算,须非隔离供电,芯片和单片机光耦隔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过CSE7759,两款应该差不多,功率通过CF脚的频率换算,须非隔离供电,芯片和单片机光耦隔离 ...

CSE7759 实际用起来怎么样?电压精度、和电流检测相应时间

网友:
芯海的,用着还可以,校准后实际精度5/1000左右,至于检测时间,没研究过

网友(2019-08-16):
测量功率可以用WLH8012第6脚,datasheet里对于pcb布板有严格的要求的

网友:
刚刚搞过一下,不过,不是做产品,所以随便搞,不过,对了手册里提供的功率计算方法,算出来,差别巨大,只能实能实测,然后反推周期和功率的关系。

因为不是做产品,所以就随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