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ga48PA识别不了怎么回事呢

楼主(2015-11-02):
大神们!Mega48PA识别不了怎么回事呢,用的是STK500的下载器选择Mega48(里面没有Mega48PA这个型号),提示 WARNING: Signature does ont match selected device  搞来Mega48PA Mega88PA各两片,都分别安装到测试座上测试了一下,全是提示无法找到正确的驱动和信号

网友:
估计是翻新的。上有源晶振试试。

楼主:
有目有用过的网友呀? 我打电话给商家,商家说是我选择的型号和之前的MEGA48版本不同所导致的,第一次使用不清楚呀,但我之前用的MEGA32PU选择芯片为MEGA32是正常使用的,搞不清楚哦

网友A:
需要更换下载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需要更换下载器

是这样的.

网友:
不要买智峰的,烂的像狗屎一样

网友:
电脑里找到Mega48的头文件改成Mega48A就行了

楼主:
大西瓜大神你说的是真的吗?我修改一下试试,呵呵  那按这样的推理我用MEGA88PA就把头文件修改成MEGA88A这样子应该没问题吧

网友:
楼主对有源晶振的说法不屑一顾。直接无视。

楼主:
和晶振关系不大啦,我提示的是版本不相符,如果不起振就提示通信错误无法读出芯片里的版本号了

网友:
WARNING: Signature does ont match selected device
是芯片的ID号不匹配
mega48 ID 是1E 92 05
meag48PA ID 是1E 92 0A
忽略ID检测 应该就能下载了
或者更直接点,换个USB 接口的AVR ISP MKII 下载器应该就能下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