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:高速422/485芯片型号

楼主(2015-11-03):
应用场合:1PPS差分信号输出,即将GPS的1PPS转成422差分输出。
要求:1PPS上升沿时间越快越好,小于15ns,而常见的SN65LBC184、MAX485和SP485貌似都达不到。

网友A:
ISL3158,上升沿时间典型值为12n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SL3158,上升沿时间典型值为12ns

可是最大值超了.......

网友:
搞电力的?

楼主:
不是啊,不过也是时统领域的。

可有推荐芯片?

网友:
AM26LV31

网友:
可以用profibus接口的芯片,和RS485一样的物理逻辑,只不过速度高,大多有隔离,价格会高些,但是速度可以到20Msp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