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激为什么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?

楼主(2015-11-03):
反激变换器的原理,开关导通,能量存储在电感里,开关断开,能量能过次级释放出来。能量存储在电感里好理解,开关断开就能释放出来,好奇怪?理论根据是什么?

网友:
楞次定律,电磁感应的一堆原理

网友A:
理论根据是导体在变化的磁场中会产生电动势。

网友:
开关电源是个很神奇的东西,很像研究研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根据是导体在变化的磁场中会产生电动势。

开关都关闭了,哪有电流,怎么会有磁场变化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开关都关闭了,哪有电流,怎么会有磁场变化?

开关断开后磁场消失,这就是磁场变化啊。

网友:
拿高中知识去理解,就是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。

网友B:
电流突变导致磁场突变,电流突变不论是从无到有还是从有到无。

网友:
我好像记得是:开关闭合的时候充磁,次级不导通,开关断开的时候次级电压返过来了,然后次级导通释放能量。

楼主:
开通的时候好理解,电流线性上升,能量存在电感里。关闭的时候肯定是完全关闭了,难道我关了晶体管的基极后,它的集电极上还有电流在慢慢减少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流突变导致磁场突变,电流突变不论是从无到有还是从有到无。

开通的时候好理解,电流线性上升,能量存在电感里。关闭的时候肯定是完全关闭了,难道我关了晶体管的基极后,它的集电极上还有电流在慢慢减少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开通的时候好理解,电流线性上升,能量存在电感里。关闭的时候肯定是完全关闭了,难道我关了晶体管的基 ...

是在减小不过只是换了个线圈,次级线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开通的时候好理解,电流线性上升,能量存在电感里。关闭的时候肯定是完全关闭了,难道我关了晶体管的基极后 ...

没有电流,但是电感里的能量终归要释放,要么释放到次级,要么释放在初级的RCD吸收回路里。如果都没有,会产生高压击穿晶体管,这就是为什么继电器上需要并联一个二极管,继电器内部的线圈也有电感。

网友:
磁芯的退磁比较神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在减小不过只是换了个线圈,次级线圈。

这个理论的依据是什么,好像是换了 个线圈,但是怎么理解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理论的依据是什么,好像是换了 个线圈,但是怎么理解呢?

没看我上面回复?
关断的时候次级导通释放能量啊。

网友:
次任何时候都能消耗能量,但次级串了二极管,所以只有一个方向了。开关管关闭,磁芯反向,输出二极管才满足导通条件。

网友:
抓住根本:磁场不能突变(也就是电流无法突变)
开关断开了,
1. 如果没有其他回路,由于磁场能量不可能突变,导致电流也必须维持开关断开时刻的电流值。而此时触点断开导致阻抗很大,那就会产生高压来维持原电流。能量足够会看到击穿触点间空气形成的电弧;
2. 如果有其他回路,那就通过其他回路实现电流(磁场能量)的连续过渡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开通的时候好理解,电流线性上升,能量存在电感里。关闭的时候肯定是完全关闭了,难道我关了晶体管的基 ...

关断后,电流从有到无,变化是巨大的

网友D:
能量通过所有能导通的回路释放出来!      次级有导通回路,可以释放能量;漏感分布电容有导通回路,可以释放能量; 原边吸收电路有导通回路,也可以释放能量

网友:
蓄水、放水。若水有地方走,自然会流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能量通过所有能导通的回路释放出来!      次级有导通回路,可以释放能量;漏感分布电容有导通回路,可以释 ...

如果次级没有导通回路,是不是能量就无法释放,从关闭到释放能量,该怎么理解?如果这时候把线圈拉直了,能量还在铜线上吗?在哪里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如果次级没有导通回路,是不是能量就无法释放,从关闭到释放能量,该怎么理解?如果这时候把线圈拉直了, ...

你看正激,它跟反激释放能量的时刻完全相反,不管那种方式,有导通回路是磁能转化为电能释放出去的前提。
线圈拉直,原边电能只有微乎其微的部分转化为磁能,能从次边转化出来的可以忽略;其它的全部通过开关到地,短路烧东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看正激,它跟反激释放能量的时刻完全相反,不管那种方式,有导通回路是磁能转化为电能释放出去的前提。 ...

电容充完电后,断开后能量留在电容里面;电感充满能量后,能断开保存能量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电容充完电后,断开后能量留在电容里面;电感充满能量后,能断开保存能量吗? ...

如果电感内的磁芯充磁后断开开关,瞬间电感两端是有电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电感内的磁芯充磁后断开开关,瞬间电感两端是有电势的。

能像电容一样保存住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容充完电后,断开后能量留在电容里面;电感充满能量后,能断开保存能量吗? ...

能短路保存能量!!理想情况下

网友:
电感保持电流,电容保持电压

网友:
结合电感有保持电流方向不变的特性,
关键你还是画出一个图来,有线圈的在磁芯上的绕向,注意是反相的,然后结合右手定律你就懂了。

网友:
开关管导通,初级回路导通,铁芯储磁。
开关管断开,初级回路断开,铁芯的磁变电。
此时,因为初级回路已经断开,所以初级线圈两端只有感应电压,没电流(初级要注意开关管电压击穿的问题,还有吸收回路原因都在这里)。
同时,次级回路是导通的,所以有感应电压又有电流(在这里要注意次级的空载问题)。

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铁芯,磁并不在电感线圈里,而是在铁芯里。
所以开关电源都是根据变压器铁芯来算出其它数据,因为铁芯才是能量转换的关键载体。

不是专门搞这个的,就是看过几本闲书,个人愚见,欢迎拍砖。

网友:
请从能量守恒的角度去分析就明白了,反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压器,它是2个同名端相反的电感绕在1个磁芯上。电感电流不能突变,关闭时,初级线圈的磁通是完全穿过次级的(不考虑漏感的话)

网友:
光看文字理解容易走人歧途,结合拓扑图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