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直流电机PID算法,位置和速度双闭环控制

楼主(2015-11-03):
速度环的中,怎么算出PWM的控制量

网友:
磁场定向控制

楼主:
比如我设置的速度500,那么怎么让电机转以500的速度转动呢

网友A:
我发现竟然看懂了,论坛没白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发现竟然看懂了,论坛没白呆。

能不能解释一下

网友:
速度就是取位置的增量(差分),一般用增量光栅型传感器即可。

网友:
如果你的电机最小速度是0、最大的速度是1500转/秒,PWM输出最小是0、PWM最大是5V, 哪么500转的 PWM=(5*500)/1500=1.66V

网友A:
楼上的说法不对。
首先,图片中的传感器肯定是一个绝对式的编码器。编码器的值就是位置,位置值微分后就是速度值,速度值在第二个比较环节。
在第一个环中,如果没有到指定位置,那就要调节了。
在第二个环中,根据模糊控制计算出一个速度来,这个速度和编码器返回的速度比较,如果有差值,那就改变PWM了。
第三个环中, 最终的输出,这里就用了一个比例,很可能就是限幅。

所以总体来说,这就是要让一个设备在指定的速度和受保护的速度控制幅度内,到达指定位置的功能。

在调节过程中,出现速度是500转,电机输出也是500转的电流可能性几乎没有,除非是极稳态。
所以要想达到你说的那样,那就开环,去负载。计算方法看7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说法不对。
首先,图片中的传感器肯定是一个绝对式的编码器。编码器的值就是位置,位置值微分后就是 ...

关键在于第二个环节,有误差,怎么去调让速度变成指定的速度呢

网友:
这个是不断调整的,一直到误差为0啊。

网友:
看看有什么学习的

网友:
你这个内环是速度环,速度环可以让控制变得更加平稳。外环是控制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