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c6748的spi问题

楼主(2015-11-03):
在编译的过程中没有错误,但在运行时刚开始就出现了这个现象,但是马上结束出现如截图的错误,不知什么问题求指教。

网友(2015-12-03):
LZ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可以共享一下吗?

网友:
这SPI的驱动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哪里的呢?
我之前是自己写的SPI驱动,也是用的SYSBIOS,一切正常。
自己写驱动,在任务调度之前把SPI驱动初始化好,后面就正常调用驱动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