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D4522级联分频器在Proteus仿真不成功

楼主(2015-11-03):
这两天准备使用CD4522芯片级联后做一个1000分频功能。现在用Proteus仿真,使用2片CD4522,按照datasheet搭电路好使。加上第三片后整个系统不工作,我看了半天没找到原因,希望懂的坛友指点一下。

附件中是我在Proteus8.3中的仿真文件。

网友:
致使仿真不成功的关键原因是,仿真电路图中最下边的接地符号没有连接上。
另,两个数字表应当设定在频率计状态,而不是计数器状态。

网友:
补充截图

网友:
发个截图吧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网友:
致使仿真不成功的关键原因是,仿真电路图中最下边的接地符号没有连接上。
另,两个数字 ...

原因确实是复位端那个接地没有连接上。用惯了AD软件,用这个没想到有使用上的差别。多谢指点!

网友A(2017-01-25):
这个还是有问题,中间那位设为0时,只有最低位有分频效果。比如设定105,最后只有5分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是有问题,中间那位设为0时,只有最低位有分频效果。比如设定105,最后只有5分频 ...

哦,还真没有发现这样的瑕疵。有空时再看看能否避免。
谢谢你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,还真没有发现这样的瑕疵。有空时再看看能否避免。
谢谢你。

搞了一晚上,没弄好。都怀疑是模型问题了,求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