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机大疆精灵3的遥控,好多不懂

楼主(2015-11-03):
里边两个大模块,一个是图传,估计是5.8G,另一个估计是wifi 的模块,与手机等通信进行视频显示?

楼主:
不知道这个是不是5.8G的天线

楼主:
这个在机壳上,不知道是舍

网友:
角度传感器,本质就是个电位器,比普通电位器更耐磨,电阻和角度之间的线性关系更好。

网友:
好多胶啊。

网友:
用胶很合理啊

楼主:
大疆将遥控通道和图传通道合并了?

网友:
我怎么看着像GPS天线.......

网友:
看起来这货做工真心不错.

楼主:
遥控器上,应该不会有gps

网友:
楼主应该拍点高清点的图  带我们见识一下。

网友A:
大疆遥控器 也自带GPS 的 这是为了 让大疆根据遥控器的位置 自动降落。

另一个 角落的是   旋转编码器吧,  就是 拨动的位置。

网友B:
请问一下这是那个型号的硅胶啊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这是那个型号的硅胶啊?

好像是704硅橡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在机壳上,不知道是舍

这个会不会是机械拨轮开关?

网友:
这个线还是看起来可以,算是规整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是704硅橡胶

704我用过,韧性没这个好,他这个很有韧性。不过也有可能是品牌问题。

网友:
精灵3的遥控器集成了图传和控制,图传走5.8G,收到图像后通过WIFI送手机APP播放,控制走2.4G,好像还带跳频的,看规格书有写的,你拍照的那个拨轮印象中是调节云台角度的

网友:
流口水飘过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疆遥控器 也自带GPS 的 这是为了 让大疆根据遥控器的位置 自动降落。

另一个 角落的是   旋转编码器吧, ...

两个大的模块,感觉没gps,应该是wifi和5.8G图传模块,2.4G好像也没有

楼主:
里边一个是wifi。另一个应该就是图传5.8G

网友:
上面用的 胶 是什么普通热熔胶么?

网友:
芯片也打磨了

网友D:
楼主,我很乐于助人,送你点资料

网友:
有可能是进口胶,以前有用过类是的,效果很好,价格也不便宜

楼主:
遥控上mcu打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疆遥控器 也自带GPS 的 这是为了 让大疆根据遥控器的位置 自动降落。

另一个 角落的是   旋转编码器吧, ...

我这款遥控器是没gps, 那个角度传感器是控制云台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只认得这个旋转角度传感器:sv01a103aea01R00 类似这个型号。

村田,没记错的话,号称是可以转十万次的。

楼主:
5.8G
图传是模拟图像吧,是不是还要模拟转数字给wifi去送到手机上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我很乐于助人,送你点资料

麻烦提供一个网址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麻烦提供一个网址看看。

没有网址,这是一份完整的PDF,但是,签了NDA,所以只能截图给你

网友:
bornus有那个类似的电位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