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发现第一块短路的板子

楼主(2015-11-03):
这样的问题不是在AOI时就应该挑出来吗?
正好是在一个LED的下面的,把LED焊起来一点才看到

网友:
可喜可贺,楼主又有了进步了。

网友:
抽测的吧,有漏测。

网友:
也不知道其他那些说全测的板厂是不是真的都测了,JLC小批量算上全测费价格是一点优势都没有的。不过呢,在别的地方做过3次,总是有不愉快,要不Vcut掰不开,要不干脆忘了给我Vcut,还有一次就是延期厉害。除此之外,板子质量倒没有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AOI就一定可靠吗?航天飞机还有掉下来的呢。

网友:
凡事讲个几率吧,谁能保证产品都是100%的?

网友:
没有100%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问题不要一点盖面

网友:
只在立创商城买器件 !

楼主:
话说这样的情况,在我这里是低于千分之一的,非常好了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块断路的,因为这原因把整块板子大整了一遍,搞了好长时间。。。不过可以理解。。。

网友A:
目测线条上密下疏,明显是自已挖坑,顺路把JLC拽进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测线条上密下疏,明显是自已挖坑,顺路把JLC拽进坑。

为何比较疏的地方会容易短路呢,我感觉比较密的地方会容易短路的啊

网友:
自动光学检测不能100%检测出来。

网友:
最近做一批板子有几块电源地短路,问了供应商,什么都没测,那好吧工时、物料损失都算你的。估计以后也不能合作了。

网友:
这种跟疏密程度没关系,明显是菲林脏了的原因

网友:
不良率不是太高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