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法炮制一台点焊机

楼主(2015-11-03):
上次有坛友搞了个点焊机,昨天花了两小时也搞定一台,焊接效果不错。

网友A:
嗯,看着挺强悍的,变压器是多少瓦的呀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看着挺强悍的,变压器是多少瓦的呀!!

900W微波炉变压器,漏磁变压器正好用来做点焊机

网友:
求图纸及参数,我也想学学各位DIY一个

网友:
咋做的,上点详细资料

楼主: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9%E7%84%8A%E6%9C%BA

网友B: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zMwMjY3NzQw.html?from=s1.8-1-1.2

网友:
真心牛b!思维开阔!

网友:
很厉害i呀,看看我有部分电池想玩的

楼主:
材料成本:变压器60,控制板99,8平方硅胶线5米50,铜手柄2个50,脚踏开关7,其他大约10,邮费约30,总计成本310

网友:
用来焊什么啊

网友:
楼主,上个参数和元件的连接,我也想做一个,

网友C:
控制板在哪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控制板在哪买的

TB,不过这款卖完了。

网友D:
假设红蓝分别是电焊头,为什么电流不是顺着镍片表面走,而是穿透,到达电池面,再回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zMwMjY3NzQw.html?from=s1.8-1-1.2

这个视频好!!

网友:
视频和文字都挺不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假设红蓝分别是电焊头,为什么电流不是顺着镍片表面走,而是穿透,到达电池面,再回来?

应该是电流产生高温来焊接。所以电流在哪里走无所谓,只要那两个点温度够高就行

网友:
国外人做的

网友:
下面的图发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假设红蓝分别是电焊头,为什么电流不是顺着镍片表面走,而是穿透,到达电池面,再回来?

不是穿透,点焊又叫电阻焊,依靠接触电阻通过大电流时的热量融合金属,电极接触点的电阻远大于电流回路其他部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zMwMjY3NzQw.html?from=s1.8-1-1.2

回复是为了收藏
多谢!

网友:
真心牛b!思维开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622244&highlight=%E7%82%B9%E7%84%8A%E6%9C%BA

有时间我又要做一台玩玩太强了。

网友E:
手柄不错。纯铜的东西太贵了,没舍得下手。顺便问下,有没有试下最小多少ms能完美点电池,你那个焊点感觉时间有点过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手柄不错。纯铜的东西太贵了,没舍得下手。顺便问下,有没有试下最小多少ms能完美点电池,你那个焊点感觉时 ...

我绕4圈,80%电流,50ms能焊得很牢。图上是我点两次的效果,第一次已融合,再点一次镍片会烧黑。

网友:
晶振封帽原理

网友:
好厉害啊,这东西制作有危险吧。

网友D:
如果是双面点焊很容易理解。问题是这个是单面的,即使看了视频还是不理解。

猜测如下: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TB,不过这款卖完了。

难怪搜索不到。。。能否告知店铺名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难怪搜索不到。。。能否告知店铺名称?

大乘小店,郑州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乘小店,郑州的

谢谢,他的淘宝店还有7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双面点焊很容易理解。问题是这个是单面的,即使看了视频还是不理解。

猜测如下:

变压器的良好焊接输出线至少50平方以上。
看你的焊接效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啊
你买的是淘宝那个人开发的控制板套件,性能属于中规中矩吧
怎么没有考虑电容式点焊机呢?

楼主:
焊了组平衡车电池,续航是原来的2.5倍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焊了组平衡车电池,续航是原来的2.5倍

波士顿电芯啊。这个电芯不太适合长时间这个倍率放电吧

网友H:
玩低压的电工表示高于24V的玩意不敢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波士顿电芯啊。这个电芯不太适合长时间这个倍率放电吧

用下来还行,平衡车电机是高电压小电流,一般也就5A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玩低压的电工表示高于24V的玩意不敢碰。

我点焊机电压才10V,但是电流3000A,4500A电流的点焊机快要制作完成。

楼主:
找了个壳子装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