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.h和msp430x14x.h头文件有啥区别 ?

楼主(2015-11-04):
msp430.h 是否包含 msp430x14x.h头文件的 内容?

网友:
写程序还是要 include具体型号CPU的头文件,也就是msp430Fxxx.h

网友:
用msp430.h文件后,不用单独再去添加msp430x14x.h.而是在IAR工程里设置 芯片型号的时候,自动包含了所选型号的头文件.. MSp430.H有预编译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