汽车OBD系统接口定义一样的吗?

楼主(2015-11-04):
每辆车的OBD接口定义一样吗?能具体说说?

网友:
不能具体说说,但是肯定不一样。

网友:
物理接口是一样的,里面的针脚定义也是大部分一样的,但很多标准里预留的针脚不同的厂商有不同的应用。
而协议方面除了标准的协议,其他的例如升降车窗、调节音响等协议各家就差别很大了。

网友A:
pin 1 ......sae j2411, gm single wire can;通用公司单线 can-bus
pin 2 ......iso 11519-4 (bus+)(sae j1850), 和10号脚同时使用, 41.6 kbps pwm脉宽调制
单线用法:只用2号脚1根线通讯10.4 kbps vpw可变脉宽调制 byte header + crc,
no "checksum" or "inter-byte separation" (in frame response byte ?)
pin 3 ...... chrysler, ccd+ (not obd) ;克莱斯勒 ccd-bus网线 h 线
pin 4 ...... 底盘地 chassis ground
pin 5 ...... 逻辑地 signal ground
pin 6 ...... iso 15765-4;can-bus 高速诊断线 (h 线) ,250/500 kbit/s
pin 7 ....... kwp1281或kwp2000 协议诊断线 (k线), 波特率10400/多数厂家默认kpw2000诊断线
pin8 ........ 点火开关打开有电 ig+;点火开关 on/off 状态识别用途
pin9 ........ 7号脚不方便用时,启用*kwp1281或kwp2000 协议诊断线 (k线), 波特率10400
pin10 ....... iso 11519-4 (bus-)(sae j1850), 和 2号脚同时使用, 41.6 kbps pwm脉宽调制
pin 11 ...... chrysler, ccd- (not obd) ;克莱斯勒 ccd-bus网线 l 线
pin 12 ...... * k 线 制造厂保留用
pin 13 ...... * k 线 制造厂保留用
pin 14 ...... iso 15765-4;can-bus 高速诊断线 (l 线) ,250/500 kbit/s
pin 15 ...... kwp1281或kwp2000 协议诊断线 (k线);7p不够用或控制单元过多时启用
pin 16 ...... 长火线 bat+

标准 OBD-II 有3种
1. ISO 使用ISO-9141 (借用BOSH)使用 J1962-7 单线通讯 电平高低表示 逻辑 "1" 和 "0"
2. SAE J1850 (借用 GM)使用 J1962-2 单线通讯 脉冲宽度表示 逻辑 "1" 和 "0"
3. SAE J1850 (借用FORD)使用 J1962-2/J1962-10 2线通讯 可变脉宽.脉冲宽度表示 逻辑 "1" 和 "0"

接口是标准的,厂家具体用哪种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看了楼上的长知识了

网友:
现在基本上都用CAN总线了。也就应用层有差异

网友B:
以前有个做OBD的公司,某征,叫我去上班,百度了一下,果断没去

网友:
物理接口是统一的,但各型汽车使用的协议不一样;十几年前曾经搞过J1850、kwp2000、CAN的飘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in 1 ......sae j2411, gm single wire can;通用公司单线 can-bus
pin 2 ......iso 11519-4 (bus+)(sae j ...

同一种信号的存储地址应该也不相同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in 1 ......sae j2411, gm single wire can;通用公司单线 can-bus
pin 2 ......iso 11519-4 (bus+)(sae j ...

读了您的回复,太长知识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前有个做OBD的公司,某征,叫我去上班,百度了一下,果断没去

深圳元征

网友B:
哇靠,是这公司太出名了?还是您是这个公司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哇靠,是这公司太出名了?还是您是这个公司的呢?

搞汽车维修的都知道

网友:
通信硬件接口相同。
有标准的OBD公共协议,可以获取发动机少量的参数。大量的参数需要靠私有协议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哇靠,是这公司太出名了?还是您是这个公司的呢?

11年去面试过,给的待遇比较低,所以没有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1年去面试过,给的待遇比较低,所以没有去。

听说老板很坑,网上骂声一片,虽然当老板不易,但是当成这样,也太。。。

网友D(2016-08-12):
引用 网友B:
以前有个做OBD的公司,某征,叫我去上班,百度了一下,果断没去

这家公司现在做大了,我刚买了技师盒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1年去面试过,给的待遇比较低,所以没有去。

元征还好吧,前两年开到12500,税前,没去。。。。。都是上市公司的

网友:
我们现在在做CAN 每个车 是不一样的 只能够是 大部分相同 关键的 不行 都是保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前有个做OBD的公司,某征,叫我去上班,百度了一下,果断没去

元征在这行算牛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家公司现在做大了,我刚买了技师盒子

我有个golo4,硬件功能还行,app太垃圾了。至于之后的golo6,还有些什么车手机之类的,感觉没什么用处。

网友:
一样的, 标准协议。

网友:
名字一样就是一样的  你看下OBD全称是什么就行了

网友:
OBD接口定义,很有用的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