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SX1278原理图及元件参数

楼主(2015-11-04):
RT,原理图基本有了,但是网上几个版本,不确定是不是对的,电感电容的参数是一个都没找到,难道必须有仪器自己调吗,一般都有个参考值吧,我用433的频率,哪位提供下,谢谢!
原理图是参考这个帖子的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p;page=1#pid8686418

网友A:
在Semtech的官网上就可以下载原理图啊,天线部分元器件的参数只能参考,具体的参数得用网分来测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Semtech的官网上就可以下载原理图啊,天线部分元器件的参数只能参考,具体的参数得用网分来测才行。 ...

能帮忙下载下吗?我这边上不了他们官网

楼主:
顶一下,大家帮帮忙

网友(2016-01-13):
原理图都需要自己重新核对的!!!

楼主(2016-12-26):
这个是我最后使用的参数,效果还行,基本可穿10层楼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我最后使用的参数,效果还行,基本可穿10层楼。

楼主好人,感激不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射频的产品,不同的走线方式,不同的板材,元器件参数不会完全相同的,好奇7楼的原理图,图中没有一个电感 ...

看参数他是用电容来代替电感的符号了

网友(2018-03-10)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我最后使用的参数,效果还行,基本可穿10层楼。

非常感谢您的贡献!谢谢啦!

楼主(2018-08-21):
引用 网友C:
感谢分享,最近也在倒腾这个,请教下,你用的4259芯片的地方,我手头有个上面用的类似的,丝印是S507,这 ...

7404非门啊,丝印那个我就不清楚了,类似功能的片子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谢啦,最近想搞个SX1278的遥控器,就抄你的图了

随便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