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正负12V供电的轨对轨运放吗?

楼主(2015-11-04):
我要做一个把3.3V的pwm波变成正负12V的pwm波,思路是用运放组成一个电压比较器,用lm393做成了,但是由于lm393是开路输出10K上拉,所以说加上2.7K的负载之后,电压跌落很厉害,换用LM358来做,不接负载 最大只能输出正负11V的pwm波,考虑是358不是轨对轨的运放,所以说LM358也不合适。请大侠指点,有没有正负12V供电的轨对轨运放呢?

网友:
最好是正负15V供电,留点余量好

网友:
OPA2188,正负18V

楼主:
这个不是开路输出的吧?

网友:
加上三极管不是很好吗

网友:
供电电压能提高到正负15吗?

网友A:
用MOS管推挽输出多方便

网友:
运放不一定合适,PWM对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有要求
模拟开关是最省事的
±12V供电、推挽输出的比较器,不太好找,那用普通的LM393加一级推挽,也比运放强啊

网友:
精度有要求的话可以选择LTC115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MOS管推挽输出多方便

推挽电路如何设计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