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宝上的三线串口隔离模块在三线通讯中能用么?

楼主(2015-11-04):
看了介绍,txd也能供电?一般这种模块不是从电脑上另外2个口窃电的么

网友A:
现在的485器件功耗低,从tx, rx取的电足够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485器件功耗低,从tx, rx取的电足够用了。

232呢?有没有电路看一下,baidu不到,都是从4、7脚取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232呢?有没有电路看一下,baidu不到,都是从4、7脚取电

3线232不是用的DB9的2、3、5引脚吗?何来4、7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485器件功耗低,从tx, rx取的电足够用了。

加上终端电阻就带不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线232不是用的DB9的2、3、5引脚吗?何来4、7?

我说的是那种窃电的模块,所以我对这种三线的感到好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