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rtus中硬件调试

楼主(2015-11-04):
quartus中可以像arm那样硬件调试么?是哪一个菜单啊

网友A:
没有,你还没搞清楚硬件设计与软件设计,

网友B:
FPGA是综合生成硬件电路,ARM是按步执行写的代码!楼主想干嘛?

网友C:
楼主想 DEBUG ,单步,全速,运行, 插入断点

可以的话,如果能支持printf 就更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想 DEBUG ,单步,全速,运行, 插入断点

可以的话,如果能支持printf 就更好了 ...

对头,是这个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,你还没搞清楚硬件设计与软件设计,

FPGA的JTAG接口有什么作用啊,一直没搞懂。既然不能调试,只能把代码烧写进RAM中。意义何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PGA是综合生成硬件电路,ARM是按步执行写的代码!楼主想干嘛?

quartus中逻辑分析仪功能怎么才能使用起来呢

网友:
楼主应该去买个开发板做做例程,而不是在这里问这个怎么用那个怎么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quartus中逻辑分析仪功能怎么才能使用起来呢

signaltap II?

网友:
用软件的思想去学习硬件设计,还很难啊

楼主:
对头。就这个

网友:
这个就是利用你FPGA的内部资源来产生一个逻辑分析仪,只不过少了使用通用逻辑分析仪调试硬件时接线的麻烦,更方便的是可以探测内部接到的逻辑波形。具体使用方法,在altera教育网站上有教程。

为了节约网站空间,就不上传教程视频了,你可以自己去官网找视频看。

中文的,应该可以看懂。

网友:
signaltap说简单点就是分析综合后想测试那个点,就加入stp,
compilation后,硬件run起来,用stp看“动画”就行,有问题再迭代修改设计之。

网友D:
搞个nios 楼主就可以单步调试 断电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搞个nios 楼主就可以单步调试 断电了

哈哈哈,谢谢建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