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爸要来,想给老爸整个网络电视看,有电视盒子推荐么?

楼主(2015-11-04):
冬天了,老爸没事干可能过来待一段时间,想给老爸整个电视。
由于租房子住,搬家麻烦,不想买太大的,太好的电视。
手里有个电脑显示器,听说可以接网络电视盒直接看电视直播,不需要有线电视。
网上一搜电视盒,晕了,太多了,不知道哪种好,各位网友有推荐的型号没?性价比高一点的。
听说电视盒子里面跑得是安卓系统,或者推荐一款能安装电视应用的平板或者开发板,自己改装。

网友A:
我买的天敏T2,179元,软件用电视家,比自带的电视大师好,看电影装个电视猫。

网友:
大锅,小锅,,,,买一个就是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买的天敏T2,179元,软件用电视家,比自带的电视大师好,看电影装个电视猫。 ...

我也看这个了,能看央视么?老爸喜欢中央3套。
你在哪里买的这么便宜,网上都199呢?

网友B:
小米199的那个盒子,

网友:
我有两个天猫的,还不错

网友C:
买个45cm的小锅天线,接收92.2的中星9号,再配个三代机,58套国内节目免费看,其中包括央视3568,不过这个是AV输出,估计要买个AV转VGA的头子。

网友D:
我知道某宝有卖裸板的,你可以研究研究。

网友:
我也想买个小米盒子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也看这个了,能看央视么?老爸喜欢中央3套。
你在哪里买的这么便宜,网上都199呢? ...

中央台好像全都有的,总共有几百个频道。我是9月5日天猫天敏畅予视专卖店买的,刚才看了下是要198了,后面双11估计会有优惠。

网友E:
如果买xx盒子的话,需要花点时间教下老人怎么用遥控器,我老爸和岳父教了几次,到现在也不会用。如果电脑显示器有hdmi的话,直接接上盒子就可以了,如果没有hdmi,那得买根hdmi转vga的东东。目前在用小米盒子+17寸crt普通显示器,画面稍微有点抖,但很清晰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ps:中央3套的话,装个泰捷就可以了,地方台都能看。

网友:
老年人用高级东西是个问题!

网友:
我现在是找块不用的开发板,装VST来看。

网友:
小米盒子  用了两年了  一切O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央台好像全都有的,总共有几百个频道。我是9月5日天猫天敏畅予视专卖店买的,刚才看了下是要198了,后 ...

都是降价的,没见到过涨价的。双11一向都是先涨价后再优惠。

网友F:
用显示器,你得考虑声音怎么放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买xx盒子的话,需要花点时间教下老人怎么用遥控器,我老爸和岳父教了几次,到现在也不会用。如果电脑显 ...

计划只教他们换台,声音大小,开关,其它也用不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显示器,你得考虑声音怎么放出来。

逛论坛的,这个还算问题么?

网友G:
现在天猫魔盒双11预约的那款,号称硬件升级,还送129元的抱枕被。长期的话还是买个智能电视吧,1150就可以买个32寸了,电视盒子都不用买了

网友:
软件推荐全聚合,对比了一下泰捷和电视猫,感觉电视直播全聚合要清晰不少,特别央视的,好多超清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现在天猫魔盒双11预约的那款,号称硬件升级,还送129元的抱枕被。长期的话还是买个智能电视吧,1150就可以 ...

送的东西没用,还是降价比较实惠

网友H:
我用的是海美迪的电视盒+电视家。
需要占用4M的网速,我家是8M的网络。

网友:
用的小米的感觉还可以

网友I:
中九盗版机就可以了,带锅全套 60块搞定。

网友J:
小米电视盒子,等你自己改装完之后,冬天估计也过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用的是海美迪的电视盒+电视家。
需要占用4M的网速,我家是8M的网络。

和房东公用100M的网络,肯定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小米电视盒子,等你自己改装完之后,冬天估计也过去了。

改装?为啥要改装?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改装?为啥要改装?

是我写的有问题,我推荐的是小米电视盒子。
然后后面说的是,你想用板子改装一个,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。
或许你改装完了,然后这个冬天都过去了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中九盗版机就可以了,带锅全套 60块搞定。

这个太麻烦,还是网络的省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是我写的有问题,我推荐的是小米电视盒子。
然后后面说的是,你想用板子改装一个,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...

简单的改装,一天能搞定的我就试试,太复杂的就算了,直接买现成的了。

网友:
可以直接买个32的电视,自带安卓系统的,回来装上泰捷视频、VST直播点播毫无压力

网友K:
跟你说句实话,老人用只能机顶盒是个头大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跟你说句实话,老人用只能机顶盒是个头大的问题

主要为了不浪费手里的显示器,而且我可以给他调好,每天保持一个频道

网友:
前段时间入了ATV3感觉蛮好!在想要不要把家里有限电视给停了

网友:
泰捷已死,有事找广电;

网友L:
昨天手贱升级了泰捷视频,直播的台全部没有了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昨天手贱升级了泰捷视频,直播的台全部没有了。

我也是,就昨天升级了一下直播没了。郁闷了,幸亏备份了个电视家

网友:
考虑易用性的话,建议  英菲克 吧。 遥控器上有 0123456789 可以直接选台。设置电视猫之类的自动启动。和普通电视区别很小。现在是 I9 吧?  其他牌子的遥控器似乎只有方向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也是,就昨天升级了一下直播没了。郁闷了,幸亏备份了个电视家

还有哪个软件好点的?直播台比较多的?

网友:
正在找,暂时用电视家

网友:
视情况而定。不同地区、不同网络状况 不同的软件体验是不同的。我是装了N个软件,哪个好用用哪个。目前电视猫流畅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米199的那个盒子,

小米199的那个盒子,  +1

网友:
华为 荣耀盒子

网友:
个人还是习惯有有线,盒子折腾的麻烦,以前用过两个,都卖了。

网友:
别买华为盒子,感觉垃圾,特别是按键,超级不舒服

网友:
泰信 有线+OTT

楼主:
什么是ott?

网友:
Android的有线机顶盒,可以共享的噢。

网友N:
引用 网友D:
我知道某宝有卖裸板的,你可以研究研究。

可以私密连接不?跪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C:
买个45cm的小锅天线,接收92.2的中星9号,再配个三代机,58套国内节目免费看,其中包括央视3568,不过这个 ...

三代机,是什么。真的可以看央视3456,应该还是缴费开通的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N:
可以私密连接不?跪求

我之前用过全志H8方案的板子(可以搜:全志 PCBA)。这个板子默认是阿里云系统的,也可以直接刷成安卓系统的,区别就是阿里云系统自带直播软件,安卓没有有需要自己找软件,两个系统店里都给了,包括刷机软件。阿里云系统的界面还行吧,可能没品牌的界面好看,你可以考虑一下这种裸板。再说一下输出接口,只有HDMI和AV接口,想要连显示器的话那你就要买个转换头了,以上仅供参考。[qq]421046018[/qq]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三代机,是什么。真的可以看央视3456,应该还是缴费开通的吧

就是中九的第三代机器,可以看已加密的3/6等台,正版只能在远离城镇的地区使用,需要手机卡定位。但是、、、、、你懂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O:
三代机,是什么。真的可以看央视3456,应该还是缴费开通的吧

三代机是指第三代机顶盒,目前发展到第三代了,第一代只能看22个台了,第二代也没多少,目前第三代能看58个,真的可以看央视3568,免费的,直接接收卫星信号,钱交给谁呢?我使用的就是第三代免定位机器,推荐卓异的机器,很稳定。

网友P:
引用 网友C:
三代机是指第三代机顶盒,目前发展到第三代了,第一代只能看22个台了,第二代也没多少,目前第三代能看58 ...

三代哪里买?多少钱?

网友:
华为荣耀盒子 真4K超高清H.265硬解 网络机顶盒 蓝光3D安卓电视盒子 无线
http://item.jd.com/1299741.html

网友C:
引用 网友P:
三代哪里买?多少钱?

可以上中九论坛、或者亚洲卫视论坛,里面有很多置顶商家,通过X宝交易,再问一句,你是在农村用还是在城市用?价格,定位机200左右,免定位机220左右,正规招标机400左右。

网友Q:
引用 网友D:
我之前用过全志H8方案的板子(可以搜:全志 PCBA)。这个板子默认是阿里云系统的,也可以直接刷成安卓系 ...

谢谢,最近也有这方面的需求。考虑了很久差点下手香蕉派M2,不玩时刷个安卓看电视,玩的时候装linux折腾。后来看到你的回复才发现这个配置更NB。
就想请问这个板子不知道有没有人折腾出linux来,如果有的话,再扩个USB-HUB,可玩性就更高了^_^

网友R:
引用 网友C:
三代机是指第三代机顶盒,目前发展到第三代了,第一代只能看22个台了,第二代也没多少,目前第三代能看58 ...

三代免定位的不是不能用了么,你的还可以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三代免定位的不是不能用了么,你的还可以用?

我的还能用啊,卓异的机器,做工还可以,比天诚的好。

网友:
网络的有点卡,想流畅点还是锅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谢谢,最近也有这方面的需求。考虑了很久差点下手香蕉派M2,不玩时刷个安卓看电视,玩的时候装linux折腾 ...

这个你要是想搞嵌入式开发还是有难度的,毕竟不知道做这个板的厂家有没有把资料放出来,估计没有,linux系统的话没关注过,目前我只用来搞电视了。想搞也可以,全志也有自己的开发板,你再研究研究。

楼主:
网上买了个开博尔f1,装了几个软件,发现不知道软件在哪里打开,找了好久找不到。软件安装有什么特别之处么?

网友:
卫视接收机,有高清的吗? 比如HDMI的。见到的都是AV输出的,浪费了高清电视的优势。

网友:
选天猫的,比小米盒子好用

网友S:
我用天敏、去年买了个d1、用着很好、前段时间又买了个d8 64、可恨的是广电总局把直播给禁了。还好、还是有能用的直播软件。

网友:
在中国,真他娘的没自由,总局咔嚓了那么多直播软件,第一那么多视频盒子咋办?第二搞不懂直播软件犯哪门子法了?动了那x的某部门利益还不直说

网友:
家里有个天猫魔盒,一直用的挺不错,便宜,还挺稳定,但从上周开始后台自动删除电视直播软件。

网友T:
不要用yunos,连超级玛丽都删

网友:
美如画A11,用了三年了,软件用电视猫。

网友:
广电已经封了天猫魔盒,不能用了。

网友:
小米盒子199

网友U:
芒果Q+电视家。12M光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我用天敏、去年买了个d1、用着很好、前段时间又买了个d8 64、可恨的是广电总局把直播给禁了。还好、还是有 ...

为啥我装的软件总是被自动删除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芒果Q+电视家。12M光线。

两个软件都装了,不过装完就被删除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不要用yunos,连超级玛丽都删

你的意思把电视盒刷成其它系统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为啥我装的软件总是被自动删除呢?

因为马云借着广电这次旗号,打击所有第三方APP,基本上你要用的都安装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因为马云借着广电这次旗号,打击所有第三方APP,基本上你要用的都安装不了。 ...

请高手指点指点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请高手指点指点。

你买的盒子肯定是新的,至少也是M10后面的盒子了,目前来说好像没可能ROOT或者刷机。

你可以尝试以下操作,将YUNOS联网功能屏蔽掉,也就是不能观看YUNOS桌面里的内容,但是可以观看你安装的APP里的节目,我家2个魔盒都是这么搞的,半个月了,还没有反弹。

1.断开网络,进入魔盒系统设置里面,还原到出厂设置。
2.进入你的路由器,将以下域名全部屏蔽掉。
osupdate.aliyun.com
tvupgrade.yunos.com
osfota.cdn.aliyun.com
yunos.com
aliyun.com

3.U盘拷贝个“当贝市场”插进魔盒安装,然后进入“当贝市场”安装你需要的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买的盒子肯定是新的,至少也是M10后面的盒子了,目前来说好像没可能ROOT或者刷机。

你可以尝试以下操 ...

谢谢,回家试试

网友:
装成安卓系统的 可以随便装软件 电视猫 cibn都可以
rom.7po.com/23_154.html
上面这个网站有很多软件和固件可以刷

网友V:
引用 网友C:
可以上中九论坛、或者亚洲卫视论坛,里面有很多置顶商家,通过X宝交易,再问一句,你是在农村用还是在城 ...

你好,能否给一下X宝链接,我的小锅现在只有4个普通话台了,没有电视可选了,郁闷得很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你好,能否给一下X宝链接,我的小锅现在只有4个普通话台了,没有电视可选了,郁闷得很,谢谢! ...

4个普通话?其他全市藏语、蒙古语?不会吧,减台这么严重。你是在农村使用,还是在城市使用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V:
你好,能否给一下X宝链接,我的小锅现在只有4个普通话台了,没有电视可选了,郁闷得很,谢谢! ...

刚才查了一下,现在应该剩下四川、重庆、广西、陕西农林、延边卫视,这5个台是一个转发器的,参数为124140,右旋,28800,很可能一次全部清掉,剩下鸟语台,12月也可能只清2个台,最终命运还是全部鸟语台,光腚肿菊真是狠角色,百姓看个电视都不得安宁。

网友V(2015-12-05):
引用 网友C:
刚才查了一下,现在应该剩下四川、重庆、广西、陕西农林、延边卫视,这5个台是一个转发器的,参数为12414 ...

在伟大的深圳,昨天买了一个三代插卡的机顶盒,总共可以收到58个台,中央台有1~15,晚上回来不会太无聊了,上上网偶尔抬头看看电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买xx盒子的话,需要花点时间教下老人怎么用遥控器,我老爸和岳父教了几次,到现在也不会用。如果电脑显 ...

画面抖动看看是不是设置成60hz了.国内设50hz

网友C:
引用 网友V:
在伟大的深圳,昨天买了一个三代插卡的机顶盒,总共可以收到58个台,中央台有1~15,晚上回来不会太无聊了 ...

是不是免定位的机器哦?这种机器说不好哪天就变砖头了,肿菊已经封了19万台了。

网友V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免定位的机器哦?这种机器说不好哪天就变砖头了,肿菊已经封了19万台了。 ...

是免定位的,这样的话,有什么良策(店主说深圳一定要用免定位的,不能用定位的),我刚拿到货,还可以申请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V:
是免定位的,这样的话,有什么良策(店主说深圳一定要用免定位的,不能用定位的),我刚拿到货,还可以申 ...

在哪里买的,多少钱,什么牌子?有的牌子的几乎是铁定要挂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哪里买的,多少钱,什么牌子?有的牌子的几乎是铁定要挂的。

福州卓异户户通(DTH),免定位,插卡式

网友:
有哪位大神知道苹果IPAD链接电视机用哪种线和接口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