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笔记本thinkpad sl410K 突然坏了

楼主(2015-11-04):
用了多年,上周上午还好好的,下周回来就无法开机了,只有电源灯亮,散热风扇转,其它就没任何反应了,估计主板坏了,虽然很老的机器,不过我加装了SSD,运行XP还是刚刚的,就想弄块主板候好它。。。有介绍某宝的吗?

网友:
直接淘宝搜索就行了,笔记本主板很多。我买过dell e6400古董板,才80块

网友:
先检查内存条是否有松,

楼主:
某宝转了几圈,不是没货就是要350以上,还是旧的,有点纠结了。。。。 一直以为,200以内可以解决。。

算了,新的DELL 已在路上了。。。

网友A:
听3楼的,先擦内存啊,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内存接触不良导致的,擦擦就好。

网友B:
估计是内存条松了。我之前内存条烧过一次,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现象。启动之后嘟嘟嘟响几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听3楼的,先擦内存啊,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内存接触不良导致的,擦擦就好。 ...

肯定不是内存,显示也没有的,无任何反应,除了电源灯和风扇,也测试过了,拆除所有外设,包括硬盘,内存等  一个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是内存条松了。我之前内存条烧过一次,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现象。启动之后嘟嘟嘟响几声。 ...

肯定不是内存,显示也没有的,无任何反应,除了电源灯和风扇,也测试过了,拆除所有外设,包括硬盘,内存等  一个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肯定不是内存,显示也没有的,无任何反应,除了电源灯和风扇,也测试过了,拆除所有外设,包括硬盘,内存 ...

电脑开机能亮的三大部件是主板、CPU、内存,其余都可以不装,内存有问题是肯定不能亮的,不能拆了内存试啊,当然不好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脑开机能亮的三大部件是主板、CPU、内存,其余都可以不装,内存有问题是肯定不能亮的,不能拆了内存试 ...

连开机声也没有,不装内存起码也有个开机警音吧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连开机声也没有,不装内存起码也有个开机警音吧。。。

那还真未必,不信你找个电脑,拔掉内存开机试试,是不是和你的现象一样?
好吧我承认错误,想换的笔记本就换掉吧。

网友:
我前两个月的时候也是加装SSD,结果也是只有电源键灯亮,黑屏,无法操作,后来瞎折腾,将两根内存条中的一根取下,就能开机了,后来又买了根新的内存装上也没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还真未必,不信你找个电脑,拔掉内存开机试试,是不是和你的现象一样?
好吧我承认错误,想换的笔记本 ...

死马当活马医,就试试内存,结果还是死马

网友(2016-01-03):
我的之前也坏了,显卡很容易坏,拆下主板用风枪吹过一次,没多久又坏,在x宝直接买了一块二手主板,用着还行

网友(2019-01-14):
显卡很容易坏,散热不太好,我的sl410k 也坏了

网友:
找到原理图,自己修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CPU怀了,系统自检会报警,内存损坏至少是有报警声的。
只有CPU坏了是没有报警声的。

网友:
这个是是我的机器同时代的,我是SL510,换了CPU,加了内存条,换了SSD,换了电池,继续服役中,不过是当备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