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如何实现 一个引脚输入频率,从另外一个脚输出?

楼主(2015-11-04):
刚有个项目需要用到CPLD,对此不是太熟悉,怎样实现一个引脚输入频率,然后从另外一个引脚输出呢?VHDL编程

网友:
你这不是VHDL

楼主: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arith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
Entity div is
    port(FreOut:out bit;Frein:in bit);
end div;

architecture Fout of div is

begin

         FreOut <=  Frein;

end  Fout;

这么写对吗?

网友:
通过一个非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用一个门,或者缓冲.

网友:
如果是a家的,用原理图搭建就可以了,不需要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