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疆精灵3拆机

楼主(2015-11-04):
电调好像是用stL F330 做主控

网友:
楼主,多拍点高清图欣赏欣赏。

楼主:
wifi 和陀螺仪    wifi两个天线,双频?

网友:
这个mos看着功率较小

楼主:
部分器件,5.8G模块在云台里边,下边这个是wifi

网友:
局部元件特写下!

网友:
5.8g 是一个独立模块吗?

网友:
马达驱动用的啥?

网友:
撸主 多来点细节照片 主控部分是什么做的呢

网友:
前排围观。期待多图

网友:
标准版,差评

网友:
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级玩具? 蛋蛋不淡定了。

网友:
谢谢!有些看不太清楚。

网友:
期待多发高清无码大图

楼主:
芯片很多看不清

网友:
线路板很精致,好评!

网友:
正宗的高级玩具。可以烧烧钱

网友A:
看来每个版本的配制相差很大啊

网友B:
能发个电路图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能发个电路图吗?

我佩服你能问出这样的问题。

无语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佩服你能问出这样的问题。

无语!

虽然问的直接了一点,但问出了关键点。。。

网友E:
请教这是啥陀螺啊?好像和普通的MEMS陀螺差别很大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每个版本的配制相差很大啊

多个团队并行研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教这是啥陀螺啊?好像和普通的MEMS陀螺差别很大。

那是个壳,东西在里面呢。坐等楼主拆

网友:
有没有人研究,四轴的动力学。现在想搞个太阳能板供能。延长飞行时间。

网友:
楼主,这有摄像头吗?

网友:
被吐槽的一体板,航模是高损坏率的玩具,一摔全废

楼主:
别急,还很多图,那个电调用的mos ,看上边字是GA5F42 ,不知道对不对

楼主:
相机来了,安霸方案,非常漂亮

网友G:
是的,我上次也拆了,机身没有拆开,好难拆,光流里面是ST的STM32F407ZG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是的,我上次也拆了,机身没有拆开,好难拆,光流里面是ST的STM32F407ZG

那个光流,相机像素是多少?  飞控也是用407?

网友:
飞控应该是STM32F427IIH6,具体是不是需要验证一下,因为我没有拆开,光流应该和当时DJI拿给我做不良品分析的一样,STM32F407芯片已拆,因为这个出了问题:

网友:
上图是超声波?哪用到的?

楼主:
光流    不知道需要多少像素

网友H:
楼主很任性!
同样的标题,同一版块,同一时间,发了两个帖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佩服你能问出这样的问题。

无语!

同样佩服,IPHONE的线路图网上大把,给你看又如何。。

网友I:
精灵2时电调还是分立放在四个支臂里的,3代改为全集成了。
引到脚架上的估计是指南针,当时2代也是这么做,为了避免机身内的电磁干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精灵2时电调还是分立放在四个支臂里的,3代改为全集成了。
引到脚架上的估计是指南针,当时2代也是这么做,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很任性!
同样的标题,同一版块,同一时间,发了两个帖子。

完了,我都没注意到,网络问题,我以为没发成功,重新发了一遍,别封我号呀

楼主:
这颗stm32f072不知道干嘛用

网友:
发个PCB板背面图看看,谢谢

网友:
楼主分享拆机了, 又可以看看了。

网友:
早就想看了。。。

楼主:
大家看一下他们电调,图传,飞控是用人家方案,还是自家?

网友:
STM32F072 CAN BUS

楼主:
飞控与电调云台估计都用can bus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多个团队并行研发?

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标准版与专业版本出来的时间差不是很久,看来两个团队同时开发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上面敷了防水胶?

楼主:
主控那边没工具,拆不了

网友:
女程序猿,不容易啊

网友J:
楼主这个是精灵3吗?我记得精灵3的电调不是这样的,是TI的方案来的。具体请看这个拆机的。相片上电调部分完全不一样啊,我估计DJI是节约成本?新版吗?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75711

网友:
楼主肢解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这个是精灵3吗?我记得精灵3的电调不是这样的,是TI的方案来的。具体请看这个拆机的。相片上电调部分完 ...

b不是说是pic方案?

网友:
so-8封装的 mosfet啥型号?  前面的  sot23-6封装的ic是什么型号?? 图片看不清阿,

楼主:
so-8封装的 mosfet啥型号    a5a14,ga5f44

网友:
集成度比较高,看样子大疆下步计划是针对高质量的模块进行开发了。

网友:
WIFI是这个样子的呀,为了让信号好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虽然问的直接了一点,但问出了关键点。。。

能再给份源程序吗?

网友:
图片拍的不是很清楚啊,不过还是很感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