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中使用printf应该如何进行配置

楼主(2015-11-04):
在运行过程中想要查看某些变量,于是想用printf这个函数。

在代码里进行了重定向: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        SCI_Send_One_Char(SCIA, ch);
        return (ch);
}

在.cmd文件中设置了".cio"段:
.ci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> RAMM0           PAGE = 1

在配置中设置了heap的大小:

进行完这些操作之后,运行下面这条语句没有问题:
printf("hello world\n");

可是只要运行这个,就会出错:
printf("IN: U-%f Ia-%f Ib-%f Ic-%f A-%f S-%f\n",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al_In.BusVoltag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al_In.Current.a, signal_In.Current.b, signal_In.Current.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al_In.ang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al_In.speed);

程序就会进入一个非法中断:
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(void)   // Illegal operation TRAP
{
  // Insert ISR Code here

  //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
  //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
  asm("          ESTOP0");
  for(;;);

}

网上有说采用 DSP/BIOS 进行log输出的,不过这个貌似要添加 DSP/BIOS 这个微型操作系统,操作起来也比较麻烦。

个人倾向于裸奔,不知道论坛里的朋友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?

楼主:
还是没有人回答啊,难道大家都不用这个?

网友(2015-12-14):
今天才开始用这个编译器。

网友(2016-07-11):
楼主试试这个方法
http://processors.wiki.ti.com/in ... intf.28.29_function

网友:
%d这么多很耗内存的,加大heap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