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昆天科AN902x开发入门,附V1.3.7版SDK

楼主(2015-11-05):
        项目需要使用QN902x芯片,找了好久的资料都没找到多少,SDK里的文档也看了很久了,没能搞清楚,它的代码到底该怎么入手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        望有接触过的坛友能指点一二!!!

QBlue v1.3.7

网友:
找类似你们项目需求的代码再在上面去做修改,SDK里面有很多的项目例子。

网友A:
蓝牙BLE SOC开发一般必备两个基本要素,一对蓝牙协议的了解,二对具体BLE芯片软件框架的熟悉。这里不说对蓝牙的了解,自己看标准或那本权威指南。QN9020的任务调度还是比较简单的,当然,一拿上来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。首先先看看QN9020 Software Developer's Guide v1.4.PDF文档的第3章对整个软件框架有一些了解。当然这个文档整个都是应该看的,具体看你理解多少了。

网友:
另外说一句,1.3.7是卖给NXP后出的第一个SDK,里面只有代码,原来很多硬件文档,软件文档,OTA QPPS的APP源码都删除了,以独立的文档提供,可能你需要找你的供应商要,或者NXP给你一个支持帐户来下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蓝牙BLE SOC开发一般必备两个基本要素,一对蓝牙协议的了解,二对具体BLE芯片软件框架的熟悉。这里不说对蓝 ...

既然都这么说了,看来我还得多看几遍这份文档,目前也没理解多少

网友:
我最近入手QN9020,可否交流交流

网友B:
最近正在用这个搞开发,楼主有什么不懂的,可以说出来,看能不能帮到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近正在用这个搞开发,楼主有什么不懂的,可以说出来,看能不能帮到你

我现在弄不懂它的软件是工作的,就拿qpps来说,弄不清它怎么收发数据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弄不懂它的软件是工作的,就拿qpps来说,弄不清它怎么收发数据的    ...

不好意思,前几天出差,没资料
以下是几个常用的函数,基本所有的功能全部通过事件或者定时器
执行,主循环中就只有调度函数一个
app_qpps_data_ind_handler      接收数据
app_qpps_data_send                 发送数据

ke_evt_set          开事件
ke_evt_clear        关事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