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控制步进电机,用操作系统可以不

楼主(2015-11-05):
想用stm32控制步进电机,脉冲频率最高达到160K,用操作系统可以不,因为我要在中断里面,改变脉冲频率,貌似频繁中断对这个有影响

楼主:
嘿嘿,你做过多大频率的

网友A:
使用中断操作步进电机部分,相当于并行运行,,,只用中断就可以做成多任务,操作系统就像模拟出好多的中断源,任务就是中断例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嘿嘿,你做过多大频率的

100K

网友B:
双核,一个OS一个裸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双核,一个OS一个裸奔

很厉害的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中断操作步进电机部分,相当于并行运行,,,只用中断就可以做成多任务,操作系统就像模拟出好多的中断 ...

有没有例程,看看

网友C:
没问题,cpu快点,中断中做事的时间少点,任务完全有机会执行,并好好执行,做过18k,55u一个中断,中断中程序占用的时间是30-40us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问题,cpu快点,中断中做事的时间少点,任务完全有机会执行,并好好执行,做过18k,55u一个中断,中断中 ...

我的160K  有点大

网友:
木有   从原理上理解就是这么回事

网友D:
用2颗,一颗跑os,一颗控制电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2颗,一颗跑os,一颗控制电机。

有必要这样做么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中断操作步进电机部分,相当于并行运行,,,只用中断就可以做成多任务,操作系统就像模拟出好多的中断 ...

正解,任务切换的过程就是入栈跟出栈——保存上下文 。

网友:
也不用担心,关键是看你中断中占用了多少时间,即使你的中断是2us,但中断中程序执行时间只有1us,比起中断是100us,但中断程序的执行时间是90us,后者对任务的影响更大些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有必要这样做么???

有没有必要就看做什么样的产品啦,如果类似控制X Y Z轴的东西,应该用2颗好吧,多一颗只贵几块钱。
一颗负责os把坐标丢过去,另一颗接收坐标去驱动电机。
而且现在单移植好os的stm32网上大把,单电机驱动的资料也大把。  同一芯片 移植好os+电机驱动 的资料现在很少吧,光调试就够你受的了。

网友(2016-05-17):
没必要那么实时的去改变频率吧,可以固定周期,比如1ms更改一次频率

网友:
确实如楼上所说,如果是pid调速,1ms甚至20ms调节一次频率就可以,准实时的效果与实时调速各有千秋,看你怎么选了!

网友:
肯定可以,主要还是看用的水平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必要就看做什么样的产品啦,如果类似控制X Y Z轴的东西,应该用2颗好吧,多一颗只贵几块钱。
一颗 ...

xyz三轴甚至四轴同步运动的步进电机系统,大多带pwm输出的单片机一颗就搞定了,能省一个单片机并且软硬件都简单不更好吗,当然搞不出来多用几颗单片机也是可以理解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xyz三轴甚至四轴同步运动的步进电机系统,大多带pwm输出的单片机一颗就搞定了,能省一个单片机并且软硬件 ...

的却,现在单片机速度快,四轴的一颗也能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