树莓派或者其他ARM嵌入式linux怎么CAN通讯,USB转CAN?

楼主(2015-11-05):
我的想法是用树莓派作为计算和控制中心,用can来跟其他节点通讯,比如机器人。淘宝买了个USB转can模块,拆开是stm32c8t6+USB转串口芯片,这种方案应该实时性打折了吧。
我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案,比如其他SPI直接can的

网友A:
其他嵌入式arm可能还有can这种工控用的端口,树莓派这种通用器件怎么可能有can呢,树莓派是当电脑用的

网友B:
凡是要转CAN的,肯定要处理的吧。SPI转CAN,USB转CAN,一般好像都是用stm32。实时性看你的应用要求了,一般不需要那么高的实时性吧,机器人控制也不一定需要那么高吧,不然你也不会选树莓派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他嵌入式arm可能还有can这种工控用的端口,树莓派这种通用器件怎么可能有can呢,树莓派是当电脑用的 ...

嗯,我看到飞思卡尔的板子有。但是树莓派也可以芯片方式扩展也可以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凡是要转CAN的,肯定要处理的吧。SPI转CAN,USB转CAN,一般好像都是用stm32。实时性看你的应用要求了,一般 ...

嗯   我只是想玩玩。   没有做或者打算做,提前想想

网友:
CAN转换器国内最好的是ZLG的,虽然价钱贵,但是稳定性、可靠性、实用性都非常好,国内喝多都是抄ZLG的,但是和他的硬件方案有本质的区别。当然我也是USB-CAN的用户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MCP2515
spi TO CAN

网友:
TI和FSL的方案都直接带can模块的啊,驱动貌似kernel里也有

网友:
基本没有更好的方案。有带CAN收发器的CORTEX-A系列处理器。不过这些很多都是面向工业的。

网友:
USBtoCAN还得用支持树莓派的dll库。一般都是支持Windows的。

网友:
Linux内核支持MCP2515,只要分配一个SPI接口就可以。

网友:
can控制器有总线接口的 也有spi接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