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T8F684A教程+示例代码+测试数据专用贴!

楼主(2015-11-05):
本贴将专用于发布LGT8F684A相关的教程,示例代码以及各个功能的测试模块;
希望能够在后面大家拿到样片后可以直接有参考代码和数据;

本次先更新一个开发相关的文档,总体介绍LGT8F684A开发的各个方面。
后续将针对每一个模块单独做教程,陆续更新到这里,并同时也会更新一些关键的测试数据。

1. 编程文档更新v1.0.1, 更新了寄存器名称定义,文档与头文件保持一致!

2. LGT8F684A开发相关介绍

网友:
沙发mark开发板有没有

网友:
大力支持!
希望多推出小封装的 QFN 之类 5x5 3x3

网友:
什么时候能拿到样片?最好有demo板

网友:
内置放大器的性能有详细的测试了吗?

我想了解三个参数:
1、放大倍数的精度有多少?
2、轨到轨是双边轨到轨吗?
3、Vos失调有多大?

网友A:
这款开发工具 看资料的说明  好像还不能直接进行仿真调试  另第三方仿真  能全部使用这芯片功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款开发工具 看资料的说明  好像还不能直接进行仿真调试  另第三方仿真  能全部使用这芯片功能? ...

是不支持仿真调试。 使用第三方的仿真也只能仿真兼容的那部分。

网友:
看了介绍,在烧写芯片的时候,需要外部的高压,那么芯片烧写时,高压VPP是供应到哪个管脚? RST?  采用在线烧写,需要注意点什么?

网友:
什么时候批量供货, 这个价格  台湾的芯片 基本都可以死掉了。

网友:
楼主,大概什么时候提供样品

网友:
PICC9.7没通过!

网友:
楼上  难不成已拿到样片了!

网友:
回楼上:没有!只是把版主的程序测试了下,没PICC9.7没通过!

网友B:
什么时候出样片?

网友:
测试代码用XC8编译不过
注释CONFIG就可以编译通过,不知后续是否支持XC8,
不支持的话编译好的程序,使用下载软件再配置CONFIG,不知这样是否可以?

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(Free Mode) V1.35
Build date: Jul  7 2015
Part Support Version: 1.35
Copyright (C) 201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.

Memory Summary:
    Program space        used    15h (    21) of   800h words   (  1.0%)
    Data space           used     2h (     2) of    80h bytes   (  1.6%)
    EEPROM space         used     0h (     0) of   100h bytes   (  0.0%)
    Data stack space     used     0h (     0) of    50h bytes   (  0.0%)
    Configuration bits   used     0h (     0) of     1h word    (  0.0%)
    ID Location space    used     0h (     0) of     4h bytes   (  0.0%)

楼主:
是注释掉__CONFIG还是 __L__CONFIG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时候出样片?

目前已有样片,但目前的芯片内部参考有问题,所以我们已经做了改版,改版的芯片要3,4以后才能做好,加上封装的时间,拿到量产样片估计要4~5周以后。

网友:
请问样片要如何申请?ADC的零点失调有没有测试过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已有样片,但目前的芯片内部参考有问题,所以我们已经做了改版,改版的芯片要3,4以后才能做好,加上 ...

有问题的样片也可以供大家测试吧? 跳过有问题那部分.
4,5周跳票太久了啊.

网友:
大力支持!
希望多推出小封装的,如MSOP10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注释掉__CONFIG还是 __L__CONFIG?

都要注释掉,XC8的配置方式变了,如果配置位已经改变的话应该是不能用XC8生产配置位了,
只能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配置,下载软件最好有配置位写入HEX文件的功能
下面是XC8使用手册上看到的
2.5.14.3MIGRATION TO THE CCI
For the 8-bit compilers, change any occurrence of the __CONFIG() macro, e.g.,
__CONFIG(WDTEN & XT & DPROT)
to the #pragma config directive, e.g.,
#pragma config WDTE=ON, FOSC=XT, CPD=ON
No migration is required if the #pragma config was already used.
For the 16-bit compilers, change any occurrence of the _FOSC() or _FBORPOR()
macros attribute, e.g., from:
_FOSC(CSW_FSCM_ON & EC_PLL16);
to:
#pragma config FCKSMEM = CSW_ON_FSCM_ON,  FPR = ECIO_PLL16

下面的是PIC12F1501的配置写法,配置相关的可以由MPLAB X的插件生成
// CONFIG1
#pragma config IESO = ON    // Internal/External Switchover Mode->Internal/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enabled
#pragma config BOREN = ON    // Brown-out Reset Enable->Brown-out Reset enabled
#pragma config PWRTE = OFF    // Power-up Timer Enable->PWRT disabled
#pragma config FOSC = INTOSC    //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->INTOSC oscillator: I/O function on CLKIN pin
#pragma config FCMEN = ON    // Fail-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->Fail-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
#pragma config MCLRE = OFF    //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->MCLR/VPP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
#pragma config CP = ON    //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->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
#pragma config WDTE = SWDTEN    // Watchdog Timer Enable->WDT controlled by the SWDTEN bit in the WDTCON register
#pragma config CLKOUTEN = OFF    // Clock Out Enable->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. I/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the CLKOUT pin

// CONFIG2
#pragma config WRT = BOOT    // Flash Memory Self-Write Protection->000h to 1FFh write protected, 200h to 1FFFh may be modified by EECON control
#pragma config LPBOR = OFF    // Low-Power Brown Out Reset->Low-Power BOR is disabled
#pragma config LVP = OFF    // Low-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->High-voltage on MCLR/VPP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
#pragma config STVREN = ON    // Stack Overflow/Underflow Reset Enable->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
#pragma config BORV = LO    // Brown-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->Brown-out Reset Voltage (Vbor), low trip point selected.

网友:
LGT终于有更牛的芯片问世了,先看看,项目中是否用得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