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血压计引出的故事

楼主(2015-11-05):
我高血压,去年买了一个电子血压计,十几天前血压开始高了,并且很高,我很恐惧,去市医院看了一下,给我量了量血压高者,我说查查为什么突然高了,叫我住院查查,回家和老婆说,老婆说住院要到市医院,市医院有亲戚,次日和亲戚说血压突然高者,要查查什么原因,亲戚也没给我量血压,就给我开了肾和肾上腺检查单,检查正常,叫我药量加加,这几天我药量加倍了,亲戚这样说,我走了去区人民医院找内科专家看看,专家给我量量血压也说高者,说这个值允许,说我亲戚的说法对,药量加加,恐惧中,原先给我开药的医生不是专科医生,有不上班,好不容易等到该医生上班,和她说了说,她给我量了量血压,正常,家人住院,晚上叫护士给我量了量,正常,发现我的血压计不准了,好不容易熬到次日,买了个水银血压计,几天过去了,一直到现在,都是血压正常,也用这个血压计找赤脚医生和护士对量了,药量也恢复到以前的正常药量了。朋友们买血压计一定要买水银血压计。才125元。这几天是在恐惧中度过的。本来我看病曾不去小医院,这两家医院算是正规的吧,现在严重怀疑说我血压高的两个医生。现在看病找谁靠谱?

网友:
可能是没电了

网友:
朋友们买血压计一定要买水银血压计。

对,水银血压计不是 AVR 的。

网友:
电子的总没有机械的来得可靠,这是公认的事实

网友:
给水银血压计做广告?

网友A:
楼主用啥牌子的血压计?

欧姆龙的应该还行吧。

网友:
水银的用起来麻烦。

电子的作为监控,水银的作为标准。

网友:
我们医院病房用欧姆龙HEM-7071,门诊大厅有台健太郎HBP-9021,诊室里面是欧姆龙HEM-7071和玉兔的水银血压计。
确实有人说电子血压计不如水银的准,但我在医院这么长时间,没有碰到过因为电子血压计量不准而报修的。反而水银血压计修的比较多,通常都是水银少了或者是水银壶漏气了。
另外水银血压计测量结果受到测量人的影响也比较大,因为纯粹是靠耳朵来听的。
家庭要是用水银血压计的话要注意别把水银漏出来,有时候忘了关水银壶的开关就把血压计盖子合上了,等下次用的时候一开盖子发现水银洒的到处都是。

网友:
有高血压是正常的,不正常的是买血压计来整天量。

网友:
最准确的是把针头刺入血管量的吧,水银的人为误差比较大,主要靠听,反正文献上说相对而言电子的准点,什么示波法的就不太懂了

网友:
水银的相对于普遍电子的还是准一些的,有一些常识和家人帮忙的可以买水银的。
欧姆龙的电子式在电子式里面确实算是很不错的了,其他的牌子不清楚。
不过这种医疗相关的产品,我觉得还是不要图便宜。电子式的如果精度和标准卡的不严,在家测的结果是很不准确的,电子式坏确实很难坏但测不准所带来的后果其实更为可怕。

网友:
水银血压计的准确性要靠测量的人来保证。
电子血压计,看设计了。

我们用安捷伦的NIBP(无创血压)模拟器测量,其实欧姆龙的精度也一般。
我自己也是做这个行业的,就不多说了。

网友:
当时去日本买了个认证的....欧姆龙,确实好用......能够识别出不正确的姿势,并且有那个什么认证......!

网友:
和那个袋子关系也很大,还有胳膊的位置

网友:
电子的要买就买靠谱的.十多年前买的欧姆龙手动加压式血压计现在还在为家人服役中.
准确安全来说,还是水银的童叟无欺,只有不会看的.
电子的中间环节太多.任一个环节出错,连专家也会上当.

也不是说电子的测不准,问题是电子的用一段时间后比如元件参数漂移,以后还准不准.就不知道了?
一般实验时用的测量仪表每年都是要校准的.

网友:
电子的要买正规的,不要贪便宜,还有这东西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啥牌子的血压计?

欧姆龙的应该还行吧。

欧姆龙的血压计也不行,价格老高,找人代工的。我公司就是卖血压计的,但是我们家也不是很准。
好多品牌血压计,正常人测很准,高血压人测的比实际更高。

网友:
还是用水银的吧,稍加熟悉就可以有很高的准确度,只是建议家有幼儿的不要用.

网友:
欧姆龙HEM的,家里很多亲戚在用。比较准。,主要是使用一种设备,找到一个基于它的参考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