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品电感很贵,自己手绕的和成品到底区别在哪里? 如图

楼主(2015-11-05):
成品电感很贵,自己手绕的和成品到底区别在哪里? 比如就是环形电感,就20匝那种,如图

另外  如果我找了2种磁芯 ,一种绕了20匝到100uH, 一种绕了10匝到100uH,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?
谢谢。

网友:
自己绕很费事

网友:
自己绕很手疼

网友:
做实验绕几个没事,要是批量生产,那........

网友:
楼主连续发了两个同样的帖子。
快趁早将尚未有回复的那个帖子删掉吧!

网友:
你自己绕,把你的工资算到每个的成本里,你觉得价格还高吗?

网友:
自己手绕很费时间

网友:
假设你公司产品量产了,需要10K的量,是不是请一堆工人回来绕电感?

网友:
自己绕很手疼    而且很难看

网友:
其实楼主是为了你们称赞下他的手技的,可你们却个个在打击他,唉

网友:
最基本的10匝和20匝本身的电阻值会有区别吧,那么可通过的最大电流也有区别吧

网友:
绕得很工整

网友:
买的与自己绕的应该没什么区别,买的无非是别人绕的而已。

网友:
Q值不一样,10匝就到100uH的Q值大,这样电阻小

网友A:
匝数不同是因为磁环导磁率不一样。
一般来讲,体积相同的磁环导磁率越高能存储的能量越少,而导磁率越低达到同样电感量所需的匝数越多,因此要根据手册参数实际计算来确定用多大和多少导磁率的磁环。
如果别人用的磁环是20匝100uH,你用同样大小的磁环10匝就得到100uH,这就说明你的磁环导磁率比原来的高一倍,很可能在重载时会饱和。
至于手工绕和成品的区别在哪里,最主要还是人工成本,你看人家怎么绕的:
http://player.youku.com/player.php/sid/XNTY4MTE4MDA4/v.swf

网友:
自己绕便宜?你绕1k试试,算算材料+工资,看看哪个便宜

网友:
你还是退出市场。你入市以后什么产品的价格都会被你打进地狱。

网友:
有专业的环形电感绕线机来绕,可以考虑,小批量没有人给定做的时候可以考虑考虑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什么原理,怎么看不太懂~~

网友: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z ... 103.3.3-1.1-1-1-2-0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j ... 102.3.3-1.1-1-1-2-0
不懂,我再发两个视频

网友:
区别是你的是人肉机器做的,卖的是钢铁机器做的。你的只能自己用用,卖的才能批量

网友:
自己绕的话,不均匀吧。估计好难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匝数不同是因为磁环导磁率不一样。
一般来讲,体积相同的磁环导磁率越高能存储的能量越少,而导磁率越低达 ...

谢谢指导,那么按照你的意思,如果我绕的匝数是30匝达到100uh是不是就相对安全一些呢?这样就不容易饱和?当然了,电阻可能大一点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导,那么按照你的意思,如果我绕的匝数是30匝达到100uh是不是就相对安全一些呢?这样就不容易饱和? ...

也不是,要根据磁环手册的参数和你的电路要求来算的,磁环截面积多大,导磁率多少,线径多少,都要计算得出,不能靠感觉蒙。

网友:
我觉得大量生产的电感不贵哦, 你自己绕能绕几个啊?

网友:
自己绕老板要给你发工资,和花钱从外面买是一样的

网友:
直接买吧,自已绕也能用,但是成本高,我2004年时在的一个公司一直是自已绕的,因为以前做的产品量很小,便是价格很高,

网友(2016-08-31):
感觉自己绕会绕不工整。

网友: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j ... 176.3.4-1.1-1-1-3-0

网友:
和机器抢饭碗

网友:
自己绕的不能只算材料成本,还有自己的人工

网友:
自己绕的贴合度没有那么好,如果是自己做试验做个一两个没问题。

网友:
量多的话肯定购买啊  自己绕挺费事的,偶尔用几个 可以自己绕绕

网友:
你购买的,包含了老板的房租,人工,运输,你自己绕,你自己也是人工

网友:
理论上没区别,用料一样就行。 最大的差异就是人工费不同。